步进电机重复定位精度,请教高手

楼主(2012-11-02):
现在一个实际项目中遇到个问题,因我对电方面是彻底的外行,现在这里请教电气高手协助。

是这样的:

设备选用的是步距角1.8度的步进电机,带动直径为Φ24的主动轴,传送平带一样的产品(因牵涉项目机密,暂如此描述),此传输结构确认无打滑现象.与此相配的下部动作,同样是由距角1.8度的步进电机与同步带驱动滚珠丝杠机构。

上部一处感应器(固定不动的),感应到平带上定距离重复的一处位置后停止,下部机构再运动,运动到中间某处固定的感应器感应到时,上部平带带动待安装部品开始与下部滑轨(滚珠丝杠动力来源)上的接受部品一起运动,最后将上部物品放置在下部部品上后,上步平带停止,下部传送机构与完成品一起返回。

进行第2次工作循环时,同样是上部平带会先运动,直到上部感应器感应到那定距离重复点后停止,等待下部同样的运动到中部感应器感应到后在一起运动装配...... 如此往复。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每次装配出来的成品,上部部品在下部部品上的定位精度在运动方向上的重复性差。

可以确认的是:

1.上下感应器都是固定不动的;
2.上部平带传送确定不存在打滑现象;
3.上部平带与其传送的部品间绝对不存在运动中移位的可能;
4.上部待装部品与下部部品只要一接触,也不存在相对位移的可能.

观察和实测了重复定位误差值,或前或后不一定,但误差值都在0.4mm以内。

我认为是因为步进电机,在感应信号得到后,到每次实际停止时,会不会出现得到感应信号的时候是刚好一步已经启动的时候,那么它停止应该不是立即停止,而是要等到这一步走完才会停,这样的话,以其驱动轴直径24mm,步距角1.8度来算,其误差是0.38mm,也就是说出现或前或后0.4mm内的误差就是正常的了。

不知道各位电气高人,认为我这样的想法是否是无稽之谈?

请教:我改用带电磁刹车的普通电机,是否可以实现感应信号一给出,马上断电就刹车?

网友:
虽不懂,但一些基本的东西应该是相通的,最主要的是步进电机和负载也有惯性
首先上传感器检测到上工件的位置时令步进电机停止,这个停止的过程你要精确的设定每一次都多少步停下来,停在固定位置
其次下传感器检测到预定的位置时,下工件还在匀速前进,上工件刚开始加速启动,然后达到下工件的同步速度,并且恰好和下工件在同一垂直位置,这样才最理想,这样这个加速的时间和距离恰好等于下工件相同时间内走过的距离,也就是上工件在下工件之前就得开始启动,所以最主要是设定好这样的时间和距离,在控制系统中实现它,并且使传感器的距离满足这样的设定
直径24mm,步距角为1.8°,单个步距相差确实是0.38mm,但是其他条件都合适的话,两个步进电机的步距误差最大为0.38/2=0.19mm,并呈单向性,即不会是±0.19mm
另外还有信号的产生传递等时间造成的误差,这个不知道能有多少,以及步距角本身的误差,这个应该不大,还有机械部件如丝杠的误差
一点浅薄之见...

网友:
首先步进电机的定位精度不是很高,你说的可能性是有的,电机也有一个减速的过程,建议提高细分数试下,我记得步进驱动器可以改细分的,或者把加减速时间设长些,实在不行改用伺服电机,不过成本要高得多,你说用普通的电机那更不行,精度更低了,哦,对了,步进电机转速不能过高,不然会失步的,愚见

网友:
首先请排除丢步的可能。

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但这就说明步进电机的精度太低了。加个减速试试看?
普通电机恐怕不行。它的速度不恒定。
两种电机是速度恒定的:同步电机,伺服电机。
刹车也不好。猛地一刹,工件会不会摔倒或者打滑?

或者,你仔细调整传感器的位置,确保它发出信号时,工件正好要走整数步才能到达处理位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今天上班已经把此思路告诉了电子工程师,准备修改细分实验了。

网友(点评):
希望楼主能够成功,并分享一下原因,学习一下

网友:
期待实验的结果

楼主:
给大家报告结果:
之前使用程序,细分数是800的,后设置到3200进行了试验.
结果,运行到是平稳了很多,但是运行速度相应也慢了很多,而对需要解决的定位精度没见有多大帮助,再改用1600的细分数,结果也只是在速度上的差异,对重复定位精度影响不大.
今天就在机器那发了一大天的呆,把整个结构从头至尾观察梳理了一通,调整了一些主要机构的相对精度,对重复定位精度的改善帮助还是不大,然后调整了上部感应器的感应距离和精度,使其与被感应件更进更灵敏,发现对重复定位精度的改善还是不明显,然后认为与下部3个接近感应器(前后两个分别控制起/终位置,中间1个需要与上部感应器联动控制),认为可能与中间这个感应器感应灵敏度有关,取消接近感应,更换成与上部一样的光电感应器,结果,试验两两重复的精度,4次有3次OK,不OK的初步认为是与零部件加工精度及装配精度相关.明天开始重新核对和计算,然后准备修改再调试了.
再次感谢楼上各位社友的热心参与回复.

网友(2013-06-12):
看来传感器的选型还是非常重要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