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的数控机床的精度总能保证那么高吗?

楼主(2012-11-02):
直驱 全闭环的  数控机床,每个轴都有光栅,精度在不碰撞的情况下 总能保证那么高吗?
听工程师的说,此类机床没有丝杠, 没有蜗轮蜗杆, 还免维护,加油润滑的油盒都没有!

丝杠用时间长了 会有间隙,  这类机床没有丝杠。还说类似于磁悬浮,而且速度快,声音很小, 好神奇!

大家知道的 都来说说,

补充内容 (2013-11-27 18:25):
准确的说是直线 电机的, 没有丝杠的那种。  纠正一下!

网友:
结构非常复杂 一般用在超高端的机器上 环境要求高 线速度非常高 一般在50米/每分钟再好的可以上到80米  吓人吧
价格提贵了 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点评):
直线电机驱动的机械结构明显要简单啊~~环境要求也不会高于现有电机~~ 一般大小的机器~~快进速度至少在80~~最高的见过100~~如果低于80就没意义了~~丝杆都可以做到60甚至75~~

网友(点评):
台湾hiwin的直线导轨最快移动速度就有60米每分钟了。

网友A:
ray1112  我说的制造那东西 你说的是外观 2个概念  如果制造简单谁不去用 我熟悉的几个大公司目前没100以上的用到机床,可能用于其他行业的就不清楚了  行业的特殊性会对速度有要求的

网友B:
你说的是三坐标检测仪吧,这个东西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三坐标检测仪吧,这个东西我没见过。

现在 有那种机床了!
只不过 有点贵

网友:
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y1112  我说的制造那东西 你说的是外观 2个概念  如果制造简单谁不去用 我熟悉的几个大公司 ...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制造是说哪方面,从机床结构来说确实是更简单了,但直线电机的价格是个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了解一下直线电机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的只是可以机床可以做到100但用不用到和机床无关吧,难道开车的每次都把车子开到极速?

网友C:
直线电机是不能用于做切削加工的,力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线电机是不能用于做切削加工的,力不稳…

那请问 做 磨床呢?
磨刀的机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线电机是不能用于做切削加工的,力不稳…

何谓力不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 做 磨床呢?
磨刀的机床?

负载变化不大是可以的,磨钟表外壳曲面的五轴机床,旋转轴就用类似这种直驱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何谓力不稳?

负载变化较大时,轴的位置会发生抖动或者进给不太顺。目前做粗加工是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变化较大时,轴的位置会发生抖动或者进给不太顺。目前做粗加工是肯定不行。

哦,这种机床  各个轴都有光栅吧!

余量较小的时候 是不是精度 都能很高  比如维持在+-0.002

而且不像丝杠一样 用久了会磨损,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再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比如 碰撞} ,精度一直都是 +-0.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种机床  各个轴都有光栅吧!

余量较小的时候 是不是精度 都能很高  比如维持在+-0.002

对的,反馈环是光栅尺。精度到um级,还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没了丝杠,不会有热伸长。

网友:
国产(包台)的你买不到,富士康做了这么多年都做不好,沙迪克专做这个,DMG的也很贵,,所以目前买这个没什么必要,,

网友:
线马不太成熟

网友E:
我近来也在看直线电机相关的资料,而且我专门去北京FANUC的人请教了一下。
直线电机代替了滚珠丝杠+连轴器+直线电机,这两者之间存在应用的区别。
精度方面,所有的直线电机精度统统说的是分辨率,而分辨率主要取决于所用光栅尺的好坏。FANNUC的分辨率是0.01微米(参照样本Fanuc-LiS直线电机),所用的光栅尺也是海德汉的。
速度方面我觉得虽然直线电机很快,加速度甚至可以达到30g,但是应用于机床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最重要的优势就是长行程的机床,丝杠在长行程时会产生一个挠度,而直线电机没有温度。
直线电机的缺点主要是发热比较厉害,上海大学曾经拿西门子的1FN3直线电机做测试,靠近直线电机的地方温度比较高,在有冷却的情况下温度为55度左右,所以选择直线电机时要注意床身的热稳定性(因为直线电机内部都是线圈)。
最后要考虑经济性,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不过听说用直线电机,你家的电表会跳得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近来也在看直线电机相关的资料,而且我专门去北京FANUC的人请教了一下。
直线电机代替了滚珠丝杠+连轴器+ ...

长知识了
感谢

网友:
学习了,个人觉得,直线电机在:SMT贴片机上,激光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机,水割机等固定负载的设备上应该很有市场,速度快,负载轻,高效。特别是在切割机上节约很多空刀时间!

网友:
全闭环的数控机床是质量品质的一大提升吧!-ATL爱德利变频器

网友F:
没见过,求图

楼主(2012-12-20):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三坐标检测仪吧,这个东西我没见过。

我见过的 普通型号的就是{丝杠}的 说是200多万
直线电机的{没丝杠的} 不到400万,代理的厂家说 能差 100多万吧
现在的科技 进步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求图

机床外观  和 传统丝杠的是一样的,  因为丝杠都是在机床内部,平时不可能看见,你说对吧
就是  运动的时候,声音太小了,车间有噪音时, 几乎听不到各个轴运动的声音,这是你能最直接感受的第一印象

网友G:
直线电机可能用在高速加工中心上吧,不过断电时Z轴会不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线电机可能用在高速加工中心上吧,不过断电时Z轴会不会掉下来

没试过, 估计不会,
我见过的机床  对气压要求很高,低于6个压  就报警, 而且机床上部有2个 储气罐,
开机时,上边的2个储气罐 先打满气,然后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
还没见过实际使用的场合,反正不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