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济南的一家离心风机生产厂家,减弱噪音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03):
    有没有对减弱离心风机噪音 研究的?

    我是济南的一家离心风机生产厂家 。今年客户与新客户都会提到这个问题,想和论坛里面的朋友探讨一下,看看能有什么一些处理方式么。

谢谢。

网友:
风机降噪,这个还真不容易。除了机械噪音外,你搅动空气,本身就是噪声源。深入研究,就要流体力学上了。而且人的耳朵感觉是按照对数走的。你明明都减了一半了,对他的感觉来说,还只有三分贝,听不出差别来。

网友:
一个方面是,吸气口的防振,一般是入口管内侧加海绵。
另一个方面是,出口的防振,与管路连接有关系,软管连接,出口如果接变径管尽量平滑别有台阶。
仅供参考。

网友(2013-01-06):
风叶的设计,要竟可能的避免叶面涡流。

网友:
风机进出口加装消声器、软连接,底架减振器。

网友(2013-04-15):
专业问题可以咨询下岭南风机技术人员

网友:
看看有什么具体解决方法

网友:
我是来学习知识的

网友(2013-05-16):
      叶片的精度,以及装配到主轴上的动平衡是很大的影响因素。此外,主轴的转速,在运行过程中是作为系统的一个激励存在的,这样系统就会有个响应,这是噪声的主要来源之一。降噪,个人觉得得从三方面下手:
1,提高主轴的回转精度(主要是叶片),使其质心尽量靠近回转中心。
2,提高机架的刚度,例如添加加强筋(这点也能用增加质量这个笨办法代替,但是成本就上去了)。
3,如果可以的话改变转速,使其远离真个系统的固有频率。
只是个人意见,共同学习啊~~哈哈

网友:
机械方面的噪音主要来自于摩擦,动平衡,主要噪音由于风道,扇叶扰流,产生的噪音,风道方面,设计圆滑些,在棱角处加消音棉,扇叶方面就不好说了

网友:
谢谢大侠提的问题,个人认为共振也有可能

网友(2017-11-15):
优化流道,消除气动噪音(这个需要时间和成本积累,欧美流体机械的数据积累超过一百多年,谁叫我们没赶上工业革命那一拨呢,进口品牌在国内设厂也只给图纸不给数据);采用好一点的电机和轴承,提高主轴的同心度,避免机械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