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时可用切削液代替润滑油吗?

楼主(2012-11-03):
    请教各位大大,小弟才进入机械加工行业,最近接了一批活,毛坯不是很稳定,灰铁160-200的材质,在攻丝和零件的清理上遇到一些问题请大家给支支招:      1、在攻丝的时候能不能用切削液或者其他的代替润滑油?攻丝时使用润滑油在清洗零件的时候非常麻烦不好清洗,很难清洗掉油渍,所以小弟想着能不能用其他的液体代替润滑油。小弟在攻丝的时候是这样加润滑油的,攻丝时用油枪在丝锥上喷一到两下润滑油,一般攻三到四个丝再进行喷润滑油,这样操作对不对呢?
      2、在清洗零件时,怎样才能快速有效的清洗零件,特别是油渍很难清理掉?如果切削液可以替代润滑油的话是不是在清洗时更好清理?

谢谢各位大大啦!!!

网友:
我们也有这样做,但零件质量会有所下降

网友:
不必用油枪,用个小刷子刷一下就可以了,用不了多少油。

网友:
可以用切削液的,我们用加工中心攻丝的时个就用切削液做的。

网友:
可以,就是用水的不如用油的丝锥寿命好,螺纹质量好。

网友:
你看你攻多大的丝了

网友:
"把刀用好"大侠说得很对,可以代替的,但不建议这么做,这样丝锥的寿命和螺纹的质量都会降低,其实加润滑油不用使油枪,用小刷子轻轻一刷就行了,还有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清洗的,建议用煤油或漆料,但漆料易燃,易挥发,还是建议用煤油.

网友:
菜籽油也可

网友(2013-04-14):
用全合成切削液   可以联系我  18621652260

网友:
灰铁件用煤油比较好,我这里的好多件就是这样做的.基本不用清理的,不粘刀的.

网友:
清理切屑用气枪吹

网友:
对 气枪吹就可以 可以用切些液

网友:
用切削液影响加工质量 你如果需除油的话 可使用超声波清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