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工件爆裂的,求公断

楼主(2012-11-03):
图片中工件淬火材质为20CrMo,淬火热处理前有渗碳淬火+高温回火,心部硬度为HRC22~28度,表面切碳后高频淬火,硬度要求HRC60~65度,后经外圆磨床加工至成品尺寸。工件时在磨床加工时发生爆裂的,请大师们帮忙判断下到底是热处理造成的还是磨床加工过热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磨床加工过热造成,应该是切削液问题。本人曾经试过同案例。具体还要看你反复试验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网友:
路过,好奇,观摩,学习

网友A:
工件时在磨床加工时发生爆裂的,基本都是热处理残留应力过大造成的,
报告里也揭示出热处理的回火不充分应力过大,

检验报告已经说明的很清楚,何需再公断

网友:
来学习的

老鹰 -5

网友:
xuexi学习

老鹰 -5

网友:
干嘛不信报告~还有什么疑问!

网友:
看新闻一块钱还爆炸了

网友:
查查热处理工艺

网友:
热处理万,退内应力不充分的话,工件估计就变脆了,有个热量可能就张开了。我前段时间有个工件热处理完,内应力没退好,进行别的加工,没爆,变形的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时在磨床加工时发生爆裂的,基本都是热处理残留应力过大造成的,
报告里也揭示出热处理的回火不充分应 ...

大哥分析的是,可这种状态的工件在磨床加工时会裂,是不是意味着,在后续工件高速运行和受热的情况下也会裂呢,我1500套中在磨床加工时裂了 6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分析的是,可这种状态的工件在磨床加工时会裂,是不是意味着,在后续工件高速运行和受热的情况下也会 ...

残留应力会在超出材料实际强度后释放,又20CrMo是否有时效硬化的倾向,俺木有去查证,若有则放置一段时间后就可能自行龟裂。
如您所述的工况,在使用中肯定会有隐患存在,这是要很重视。
1500件在研磨中出现6件裂纹,代表热处理的均质性或个案的问题,不清楚热处理时的情况,不能在此就直接论定,必需要有数据的支持才是科学的做法。
高速旋转有离心力,受热则会引起潜变或蠕变,都会在工件里累积应力,就可能会出现失效的情况。

网友:
这热处理感觉很复杂啊

网友:
我觉得这批零件先放在仓库几个月,做时效处理,使零件内残余的内应力逐渐消失。有安全隐患的零件坚决不使用。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简单明了的方法检测残余应力

网友:
我看是在产品的结构上产生了问题,在热处理的时候没有考虑好它的应力问题,再个是磨产品的时候要用到工装,保护产品在磨的时候进给不均匀产生应力不均匀导致产品破裂

网友:
高频淬火后应进行及时低温回火,去淬火应力。磨削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