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影像草图

楼主(2012-11-03):
正在学习影像草图,不过不知道怎么调整导入的图片的打小,求大神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
哪一类的图片

网友:
什么是影像草图啊,还没有听说过啊!

楼主(2012-12-04):
就是把汽车的三视草图导入catia建立一个汽车三维模型

网友(2013-01-18):
点击插入图片图标之后,选择图片,如下图所示,拖动绿色实线来调整图片的大小

网友(2013-09-03):
什么是影像草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