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有限元分析但不清楚工况啊

楼主(2012-11-03):
本科生一枚。。。最近老师让做一个支座的有限元分析,但问题是我就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啊、、、、各位大神能否赐教?最好有其受力状况

网友:
没有大侠来赐教哎。。。

楼主:
没有人么?亲,求指教啊

网友A:
找了张我们厂现场类似支座的装配图,不知是否能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张我们厂现场类似支座的装配图,不知是否能看清。

灰常灰常感谢~请问那个支座底部是固定的么?

网友:
要有工况才能做

网友:
上面大孔受轴承载荷,下面4孔固定约束

网友B:
有限元分析不就是受力形变分析嘛。首先你要确定这个零件是用在什么地方,然后确定怎么固定,哪里受力。你可以用solidworks,那个功能去分析。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限元分析不就是受力形变分析嘛。首先你要确定这个零件是用在什么地方,然后确定怎么固定,哪里受力。你可 ...

谢啦,以后会努力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