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板件的固定问题

楼主(2012-11-03):
如图,A已完全固定,现想把件B固定在A的底部,有两个要求:一个B平面要保持与A底面的平行,二是要B在垂直方向5mm内可以
调整位置并固定。比如可以在15-20mm间调整,用什么方式好?要求简单经济

网友A: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楼主可参考一下这种方式,不过尺寸还需自己确定,

网友:
能告诉下,B的厚度吗?按图纸,B的厚度应该是1-3之间,这样直接用螺纹恐怕不成。我的意见是,B做4个嵌套,铆定在工件B上,然后再如3楼的设计,这样应该稳妥些!

网友:
要求不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楼主可参考一下这种方式,不过尺寸还需自己确定,

类似结构有个问题,分别调节螺钉高度,很难保证B与A底面的平行度(很可能一高一低),即使用2个螺钉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在三楼的基础上,增加四个导柱,应当可以保证平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结构有个问题,分别调节螺钉高度,很难保证B与A底面的平行度(很可能一高一低),即使用2个螺钉也存在 ...

可以加四个啊,一个角一个,螺钉都是微调的,可以调节到任一合适的高度,不存在平行的问题,

网友B:
这个不知道行不画的不咋好,因为没搞尺寸。表示一下噶。时间问题,上面的机构没画出,上面用滑轨方式连接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道行不画的不咋好,因为没搞尺寸。表示一下噶。时间问题,上面的机构没画出,上面用滑轨方式连接小 ...

这个类似与剪式升降机结构,但是上下两头都要有滑轮滑轨才行啊,要不动不了

网友(点评):
嗯就是搞错了噶呵呵

网友:
9楼设计不错

网友(2013-12-12):
设计新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