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筒件,内外加工,请问怎么做?

楼主(2012-11-03):
这几天见个工件,内孔130mm,长度1.7m,内径有变化,粗细过渡,看工件内外表面都进行加工了,壁厚均匀,有知道怎么加工的请说下,谢谢了。

网友:
镗床加普车

网友A:
偏移尾座法加工。。。。。。。。。。。。。

网友(点评):
能得你,你懂机械加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偏移尾座法加工。。。。。。。。。。。。。

那个不能说清楚一点,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能说清楚一点,大侠

能不能说清楚点,大侠

网友:
都教会了,我们吃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偏移尾座法加工。。。。。。。。。。。。。

那偏移中心架见过吗????????????????

网友:
1700的话上镗床了

网友:
东海大侠1700内锥孔怎么加工的,不懂,坐等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偏移中心架见过吗????????????????

东海大侠可否介绍一下,偏移中心架是如何做到的,当然车曲轴用的偏心套除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