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辊体完全退火和去应力,退火温度和保温时间是多少?

楼主(2012-11-03):
社区的各位前辈们好:
                       本公司是生产玻璃压延机上的压延辊, 材料使用45#、2Cr13, 辊体粗Ф350 长2500mm.。由于壁厚偏差超差 以及硬度不足,现在要调整热处理工艺。

辊体不是实体, 其内镗孔直径为Ф200左右 ,壁厚在60--75mm。

在此求助各位大侠,此种材料和大小的辊体完全退火和去应力,退火温度和保温时间应该是多少。

晚辈在此感激了

网友A:
按壁厚75,加热大概要2个半小时,保温要2-3小时,随炉冷却时间要看你炉子了,一般也得3-4小时,大致这样,

具体要看你热处理工艺单,厂子一定有具体规定,按你厂子规则做,其它人说的只能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壁厚75,加热大概要2个半小时,保温要2-3小时,随炉冷却时间要看你炉子了,一般也得3-4小时,大致这样,
...

嗯嗯,时间还要根据具体炉子定,多谢998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