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管坯怎么穿的呢?

楼主(2012-11-03):
实际生产中,那个4顶杆有多长呢?比如说要生产5、6米的管,那这个顶杆也这么长吗?粗的无缝钢管也是这么生产的?

网友A:
哈哈,看到你提示了,

阿拉就玩这个的,顶杆比坯料长,送到一个位置,由‘三棍抱’抱住了,后面有顶杆车夹着,定位了,之后就推料穿孔,穿完,由车把顶杆抽出去,毛管由翻料机翻出,进轧管流程,

这是最简单的穿孔了,还有三辊穿,玩厚壁的,比如轴承管,阿拉给人家建轴承厂的时候用的,

特殊合金钢不能用这个,因为会被捏裂的,要用压力机穿孔,但坯料长度比较短,核电站的管子就是压力穿的,

大口径的,是水压机反顶穿的,我用过,也是大口径特殊材料的,空心坯从上面出来,

无缝管挺有趣的,是轧钢的一个分支,阿拉只玩过中型的,大厂的投资要几十亿,非常庞大的,

大虾有时间到无缝管厂子去看看,挺有趣的,哈

网友:
我这里有个想法啊,这样的机构用液压跟特定直径的钢球来替代,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点评):
自动轧管机的前面是钢球,有历史了,自动轧现在基本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毛子那里还有世界上少数几台,国内新厂子都是连轧了,

网友:
路过,长长见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到你提示了,

阿拉就玩这个的,顶杆比坯料长,送到一个位置,由‘三棍抱’抱住了,后面有顶杆车 ...

998大侠,是不是大口径的无缝管都是进口的?国内能做到的最大的是多大口径?以前遇到个一个人,是德国瓦鲁瑞克曼内斯曼的。他很自豪的告诉我,国内无法加工大型无缝管,管子都要进口的。他们公司曾经包了汉莎几十架飞机从德国空运大口径无缝管过来给某大型工程,原因是国内造不出来。一架飞机四根管。一百多根管子用了一个机队才运完。

网友:
我没什么见识,楼主既然问是怎么穿的,我只能给你说我做过的。我做过的无缝钢管冷轧,都是将其他尺寸的无缝钢管经过轧辊,然后改变尺寸,楼主可能是想问怎么用钢棒做钢管吧?这个确实不知道,可能是你那个图有错。

网友:
顶杆不一定很粗,也不是说不能晃动,只是在轧辊的地方启到顶住的作用。顶杆肯定是比钢管长一些的,长很多的都有,不是说一次穿一根钢管进去,有的一次串几根钢管。

网友:
http://v.ku6.com/show/zGzfebuaKg4OVPGV.html

这里有一个穿孔机和轧管机组的视频,大致能看出顶杆进退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到你提示了,

阿拉就玩这个的,顶杆比坯料长,送到一个位置,由‘三棍抱’抱住了,后面有顶杆车 ...

请教大侠,顶杆那么长,又很细,不会被顶弯么?难道有类似车床跟刀架的东东一直夹持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顶杆那么长,又很细,不会被顶弯么?难道有类似车床跟刀架的东东一直夹持着?

就是前面说的多组‘三辊抱’,抱住顶杆,并且可以旋转,这样就不会弯了,你找一个装配图看一下,很明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998大侠,是不是大口径的无缝管都是进口的?国内能做到的最大的是多大口径?以前遇到个一个人,是德国瓦鲁 ...

以前国内是不能做大口径的,现在引进了不少设备,自己也上了一批水压机,有些现在可以做的,但对成分有特殊要求的,还是要进口,因为我们冶炼水平还很有限,比如核电站的一些管子,依然要进口,这个也不奇怪,

网友:
不同机组的顶杆长度不一样,坯料经过环形炉加热成红坯,坯料比实际管子短很多,圆形坯料很多都800,一米多吧,所以顶杆不会是五六米厂,340穿孔机好像就三米左右。对于特大无缝管,比如508的,是采用周期轧制,坯料很粗,坯料也不长的,穿完孔经连轧,减径机组,管壁才基本符合要求。

网友(2013-01-11):
只用管还真不知道管是怎样加工出来的

网友(2013-12-19):
管坯是连铸出来的热坯吗?有否连铸连轧的生产工艺?

网友(2018-05-05):
引用 网友B:
998大侠,是不是大口径的无缝管都是进口的?国内能做到的最大的是多大口径?以前遇到个一个人,是德国瓦 ...

国内太原重工做大无缝钢管设备是权威,1200mm以上的都做过的

网友(2019-11-08):
没做过这行业,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