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为45的方板(普通钢)厚10,怎么加工?

楼主(2012-11-03):
(图片)

楼主:
上面没说清楚,是那个面怎么加工,不是螺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的

怎么车,普车的话怎么装夹

网友(点评):
用四爪卡盘或者批量大的话,制作个工装

网友B:
如果全序加工:方案一:普通设备。1、铣六方(立铣、卧铣均可);2、卧车(四爪)车圆凸台面;3、钻床钻攻螺纹孔
                     方案二:加工中心。铣六面、圆弧插补铣圆凸台面、钻攻螺纹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车,普车的话怎么装夹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全序加工:方案一:普通设备。1、铣六方(立铣、卧铣均可);2、卧车(四爪)车圆凸台面;3、钻床钻攻螺 ...

东西太小了,应该不好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太小了,应该不好铣吧

那要看毛坯尺寸了,如果要是尺寸过小,在精度不高的前提下,最好方型与圆凸台都精铸成品,只加工螺纹孔即可!

网友:
看尺寸精度了。我感觉精度不高的话四爪卡盘装夹车加工,然后钻孔攻丝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要用普通钢板的话,可以采用数控火焰切割下料,如果精度高,可以留加工量铣,然后上车床。

网友:
小活  不必太纠结

网友:
四抓装夹    车螺纹   平面

网友:
简单,普车搞定

网友:
做个工装啊 在车床上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