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切数控车床,使用什么冷却液最好?

楼主(2012-11-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天津日石TB15或者DS15均可。油性,公司津上STAR机一直用,可以代替日本达芙尼G7油。

网友:
马思特的

网友A:
.....切削液不是看机床的,是看工件材料的.....一般用切削油,而不是切削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加工有色金属,不锈钢都行吗。

加工303,420,45C,24L都是用的它。十年以上使用实绩,证明完全可以代替进口切削液。车铣钻攻加工中心都是用的它。有色金属的话除了铜件其他均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西铁城机床c轴电机被烧了两次,而有几台西安北村的机床,使用 同样的水溶性冷却液,没有被烧。经技术 ...

北村机的话当然不会烧电机了。全都遮住的。我拆过北村20机换联轴器才发现那是全封闭外壳罩住的。西铁成机的电机你可以看到散热部分是没有完全遮挡的,所以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削液不是看机床的,是看工件材料的.....一般用切削油,而不是切削液...

明天我去厂里看下牌号,我司走心机是加工不锈钢件的,一般之前加工铜件的时候是干切的,因为走心机上一般情况要么铜件,要么钢件,至少我没见过加工铝件的~~~

网友:
CCGT09T304-PR930京瓷,420、303一般精刀3500- 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