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电机系列,求指教

楼主(2012-11-03):
  有没有达人能通俗一点的讲讲发那科α i系列电机和α is系列电机以及β i系列电机的区别?哪个低端哪个高端?

网友:
都可以用在机床上。但其中一款力矩小点,国外会用来做机器人用,国内却用来做机床。价格两者有20%左右差价。

网友A:
我们买立加的时候被忽悠说那个贵点的系统可以4轴联动。。。。到底啥区别真不知道,功率好像也差别不大

网友:
αi和βi是统称,主要是永磁体不一样,αi用的是钕磁体,βi用的是铁氧体,同体积下αi的功率更大,性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买立加的时候被忽悠说那个贵点的系统可以4轴联动。。。。到底啥区别真不知道,功率好像也差别不大

新的0i-mate也可以4轴联动了,之前确实是 不可以

网友B:
AI的好点 还有选择高线数的伺服电机  最好的都百万线的 估计你买了不划算 一般现在是131072的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AI的好点 还有选择高线数的伺服电机  最好的都百万线的 估计你买了不划算 一般现在是131072的 ...

ai都是24bit的,17bit那是低端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