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强制推行不定时工时制,规避法律,为了降低成本

楼主(2012-11-03):
最近我们公司为了规避法律风险,降低用工成本,强制推行不定时工时制,不给员工超时加班费。

请问各位管理大师,我们公司对机修岗位实行这种不定时工时制合适吗?对机修岗位实行不定时工时制作一个详解。

谢谢!

网友:
机修岗位不定时是普遍的,你的工作就是保证生产正常运转,但你不知道机器什么时候坏,只能随传随到,别人下班你还在那给机器打油。
俺干机修的时候基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
请问下大侠,机器没坏的时候时间可以自己安排?

网友:
这个要看公司的制度了  一般来讲 上班时间就是机器没坏 也要定时去查看的 做记录

网友:
不定时工时是公司为了规避法律而推出的,他是为了保障公司的正常利益,把利益损失转嫁于员工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应该主动的去观察设备运转情况,做好相应的设备保养记录,累积经验确保设备正常运转,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