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气切割气管,多长合适?

楼主(2012-11-03):
氧气和乙炔切割时
气管的长度多少合适?

谢谢。

网友:
不是有通用管儿么

网友:
化学品生产单位动火作业安全规范(AQ3022-2008)
5.1.12 使用气焊、气割动火作业时,乙炔瓶应直立放置;氧气瓶与乙炔气瓶间距不应小于5 m,二者与动火作业地点不应小于10 m,并不得在烈日下曝晒。至于管子长度 我想得比这个距离大,我们厂也就十来米左右,但现在有的地方都用液化气替代乙炔了,

网友:
这个根据工作所需的范围,我们常在高空中用<机架上>,选用的十五米左右.

网友:
以前我在船厂的时候有几十米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