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泄压,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2-11-03):
油缸升到头,后腔来路管子有压力,把液控锁卸下就没有压力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要有预保压,否则没压也是正常

网友:
能贴个原理图上来吗,好分析一下。

楼主:
刘一铭 发表于 2012-11-3 20:48要有预保压,否则没压也是正常

没有啊就是有蓄能器,保压的,一组叠阀(流量阀,液控单向阀,换向阀,)安上液控阀执行器后段管路就有压力,不安就没有

楼主:
刘一铭 发表于 2012-11-3 20:48要有预保压,否则没压也是正常

就是有蓄能器,保压的,一组叠阀(流量阀,液控单向阀,换向阀,)安上液控阀执行器后段管路就有压力,不安就没有

网友:
这个。。。楼主你不知道这个叠加式的液控单向阀就是为了保压用的么?不装当然不保压

楼主:
andy1201 发表于 2012-11-5 13:52这个。。。楼主你不知道这个叠加式的液控单向阀就是为了保压用的么?不装当然不保压

装了更不保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更不保压了

装了液压锁还不保压,系统原理有问题或者液压缸内泄很大

网友:
应该是液压缸内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