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料为40铬,用45号钢车刀怎么车都不断屑。我该怎么办?

楼主(2012-11-03):
轴料为40铬,用45号钢车刀怎么车都不断屑。我该怎么办?

车刀该怎么磨,还是转速或是进给怎么变?谁能帮忙说下。第一次车这种料。

谢谢。

网友:
40铬没有热处理吧,选用正前角刀尖,开粗线速度80至100,单边吃刀2mm,走刀速度0.25,便可断屑,不过你最好说下你毛胚直径多大,成品直径多大

网友:
加大切深和走刀速度

网友:
课本上说是增大前角

楼主:
那样车可够慢的啊,毛坯是150*950的棒,要车500左右长度的尺寸20MM深左右

网友:
在实际操作中,如果单纯从磨刀上下功夫,势必影响到加工效率。我会直接去订刀具,(合金刀具了,渗硼刀具了)。

网友:
降低转速,加大走刀和切深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可不可以先进行热处理在来车?

楼主:
我用的是T15刀头,车45#的旧槽刀.Φ150的料转速为180.进给是0.45后改为0.52还是不断,
后来换 转速240,到最后吃刀降到5 mm还是不断.
谁能大概说下车40铬车刀的模糊刀具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