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钢中哪种容易焊接?

楼主(2012-11-03):
合金钢中哪种容易焊接,焊接后调质,在调质前需要其他的热处理吗?

网友:
低碳合金钢

网友A:
嗯,低碳合金刚,具体什么热处理要看你须要什么样的性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低碳合金刚,具体什么热处理要看你须要什么样的性能了

以前嫌45号钢的硬度不够,想把硬度稍微提高一下,如果焊接合金钢是不是要加热到一定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