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打开时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2-11-03):
PROE打开时为什么会这样,但点确定后也可以用,应该不是破解问题吧!不影响使用功能!

网友:
没有破解啦   破解一下就可以用啦

网友:
没有网卡、网卡被禁用或网卡驱动没装好。

网友:
网卡号没改

网友:
是因为环境变量没有改

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中新建。。变量   lang    变量值 chs

网友:
似乎是程序中的本机IP没有替换。变量lang chs是是涉及到中英文转换的

网友:
点确定可以使用的话就没问题。我的也经常出报警。忽略就好了。 如果不能用的话,就要看看网卡的设置和安装有没问题

网友:
有时候也有可能是操作系统的原因。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换了一个操作系统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