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型中位机能比例阀的四个节流口是起什么作用的,有图

楼主(2012-11-03):
如图

网友:
没看见节流口啊

网友:
阀件功能符号,表示机能的

网友:
学过,忘记了

网友:
外控外泄,应该是防止换向的冲击吧。

网友:
从机能图看是减少冲击的缓冲槽,力士乐系列阀常见,油研系列则不然

网友:
减缓冲击和限制流量的

网友:
不起什么作用,只是形象的表示了比例阀的中位死区和滑阀的内泄漏特性。

网友:
比例阀,防止死区。

网友:
刚百度了下,控制流量和流向" V& a  e7 y+ G6 W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74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