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滑动轴承,下图所示轴颈该如何考虑?

楼主(2012-11-04):
论坛的各位大侠你们好:
       先真心感谢各位百忙之中看小弟的这个贴,真心的需要你们的帮助。
       小弟现在设计的一个小设备,上面要用到一个滑动轴承,对于正常的轴颈与轴承的配合,设计时对其承载能力、最小油膜厚度、温升进行校核,可以正常按照机械设计滑动轴承基本知识进行校核。但是如果遇到如下图所示轴颈该如何考虑:
     见附件。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打开。

楼主:
一直在关注这个论坛,也看了好多类似998大侠、憨厚马、老骥伏枥前辈的一些经典答疑,真心需要你们帮助。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我的问题。

楼主:
我想问的是 如果与滑动轴承配合的轴颈截面为如图所示的被截去一部分,就是轴颈不是一整个圆时,此时滑动轴承的设计、校核该如何考虑? 应该不能按照正常轴颈校核吧?

网友:
滑动部件最好不用此轴截面形状,那样不光强度不好,而且对于滑动轴承磨损比较严重,另外空的部分容易进入灰尘,碎屑等,影响传动,单轴承滑动,轴承内部轴满圆部分最好大于轴径的2倍,双轴承的话每个轴承内满圆部分的最远端连线长度大于2倍轴径,

网友:
对液体动力润滑轴承来说,这种截面就不适合吧,一般都是圆形截面啊,复杂截面的估计不好使,没人用
可能这种的用液体静压轴承来说可行,不清楚

网友:
切去的部分破坏了曲线的连续性,润滑性能就大为降低,寿命自然也就大为缩短,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轴径如何考虑,首先要看功能上的要求,如允许轴的跳动量,这和夹具定位扁销类似;接着考虑运转的可靠性,如果达到和圆轴同样的径向跳动,最小间隙就小于圆轴了,必须考虑温度升高对间隙的影响;温度升高是因为摩擦热,对于这个扁轴,要处理好拐角的过渡,利于油膜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