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的检测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2-11-04):
请教大侠们:

球面的检测有什么好的方法?如柱塞泵内德柱塞外球面与滑靴的内球面检测?

备注:关于柱塞外球面的检测,从加工的质量控制角度来说要控制球面的轴向圆度,请问有合适的检测方法吗?

网友:
外球面轴向圆度,可以用不同的直径差近似计算;内球面直径,我用户开始采用的是外方最终客户提供的标准球涂色,后来我给他们做的是专用检具测量近似直径。他们的球径和你们的不一样,分别是14、15、17,形状和公差不多

网友:
外球面可以用轮廓仪精确测量 内球面可能也只能用标准球涂色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侠。轮廓仪和标准球涂色都没用过。 谁能帮忙分享一下标准球涂色测量的原理和步骤。
另外,内球面18+/-0.05的尺寸和 18H6 (+0.011/-0) 的尺寸是不是有点冲突。 尺寸到17.95的话。有可能和外球过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