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机中的PEEP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04):
呼吸机中的PEEP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来自百度——
     peep也叫呼气末正压,可增加功能残气量,使肺泡在呼气末不易陷闭,提高肺泡-动脉血氧分压差,促进肺间质及肺泡水肿的消退,从而改善肺的顺应性和肺泡通气。PEEP一般为3~10cmH2O。
peep简介
  PEEP(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即呼气终末正压,为机械呼吸机在吸气相产生正压,气体进入肺部,在呼气末气道开放时,气道压力仍保持高于大气压,以防止肺泡萎缩塌陷。在治疗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非心源性肺水肿、肺出血时起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