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齿机,剃到中间的时候就出现有坑!

楼主(2012-11-04):
我今年买了一个旧的重庆Y4245型剃齿机,卧式的,而且不是液压的。个人做加工。剃自己厂子的齿轮 模数3的  外圆是160mm齿轮厚度是40mm,没有问题。给人家加工的是 模数8的斜齿,齿斜8度,齿轮外圆是430mm  齿轮厚度是90mm,材质是铸钢的。剃到中间的时候就出现有坑的地方。总是在剃刀向下转的一面,就是齿面向上转的一面。而且在加工的时候听见有异常响声、坏剃刀。

请问各位师傅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毛胚缺陷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胚缺陷把

我刚入齿轮这行,什么都不懂。

网友:
坐等大侠解决

网友B:
在加工前,增加一道修胚的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加工前,增加一道修胚的工序!

可我是给人家加工。人家说自己没有问题。只是有静跳。求解啊!

网友:
剃到中间的时候就出现有坑的地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你的坑没有说明白性质。一个是铸件本身内部的缩孔,一个是加工中剃刀加工产生的坑。一般来说,剃齿加工是不能出现坑的现象。除非材料粘性大,出现切削粘结,但是铸钢不应该发生这样的情况。最后就是铸件本身的材料问题了。也就是说,是铸造件不合格。不知道以上分析是否正确,还是请楼主上传张图片,可以帮你进一步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入齿轮这行,什么都不懂。

最好有毛胚和刀具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坑没有说明白性质。一个是铸件本身内部的缩孔,一个是加工中剃刀加工产生的坑。一般来说,剃齿加工是不 ...

我想是不是我技术的毛病啊,或者剃齿机有毛病。我以前是个车工,只做轴类产品。对于齿轮我还是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坑没有说明白性质。一个是铸件本身内部的缩孔,一个是加工中剃刀加工产生的坑。一般来说,剃齿加工是不 ...

铸造件没有坑。就是有的过几下就好了。有的救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C:
(1)是铸件齿轮,铸件材质不好(中间有汽孔,在剃的过程中汽孔中的砂子或碴子落下造成打刀的。(2)齿轮在滚齿过程中齿圈跳动过大或余量大小不一的。(3)滚齿加工过程中装夹不牢固齿面出现振纹过大的,滚齿机钢性过差加工出来的齿轮齿向不稳定的(齿面明显有挖刀印子的)。这样的齿轮剃齿也要发生打刀的。(4)剃齿的余量不能过大,公法线最多不超过10丝,超过10丝就很难剃得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铸件齿轮,铸件材质不好(中间有汽孔,在剃的过程中汽孔中的砂子或碴子落下造成打刀的。(2)齿轮在 ...

说的很对口。赞一个。

网友(2015-08-04):
采用负变位剃齿刀,需要计算其变位系数,这样可以减轻中凹现象

网友:
最大可能坯料有夹渣!

网友:
剃齿中凹,需要计算剃齿时的重合度。重合度要达到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