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船模,自己在家铸造,请教

楼主(2012-11-04):
我在做船模,用木头做了之后,又想用铸造的来做。所以来问一下:

1、自己在家做的话,可以用什么材料,因为是模型,而且是观赏用的,所以先考虑铝合金,它的熔点大概6、700,比较低。

2、用什么来加热,我网上查了一下,普通蜂窝煤燃烧温度为炉膛1100度,炉口温度(距离煤球3-4CM)450-550度。煤气可以到800度。所以,我想问,用煤气、煤油、蜂窝煤、酒精喷灯这几种,哪些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是蜂窝煤,可以不用炉子,挖个坑,垒个石头然后加热么。(貌似现在这炉子不好找了)

因为是模型,所以,精度不用那么苛求,只要别有太大的气孔就好了,缩孔倒是没关系,还减轻重量。如果表面太粗糙,我可以后面拿砂纸磨。

融化可以放在一个铁罐子里。浇注时,用火钳夹,我想这如果量不大,火钳应该可以。
 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型砂,如果自己配可以么。当然这只是用来做观赏用的模型用的,要求不用太高哈。

模型用很多零件,所以我肯定是一个个分开来,尽量简单,铸造完后再粘上。铸造用的模子,我想用石膏之类的容易雕刻的东西做。

大家看看,我这想法可行不。可能我的想法有点大胆,雷人。

网友(点评):
铝这种加热方法是否是有危险,很担心,铝很活泼的

网友A:
可以在家用烟煤或焦炭加热,用厚壁铁容铝,温度适当高一点,型砂以采用铸造用型砂,也可采用铜铝专用型砂,要注意型砂的湿度。祝你成功!

网友B:
铅和锡怎么样?就是加热铅时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和锡怎么样?就是加热铅时有毒。

锡会不会太软。像保险丝、焊锡就很软,指甲都能刻出划痕。铅还得去买。而且,用个有毒的材料做个模型然后摆家里,这。。。。
 我用铝是因为它熔点低、软硬也合适,并且可以从生活中的废品里提取。取材方便。

网友:
用铁的估计煮不了吧,搞个酒精喷灯和坩锅就行

网友:
石膏不知耐不耐高温呢

网友(点评):
石膏是做芯砂时用的。沙箱做好后石膏当然取出来了。

网友:
一定要确保型砂内部水分含量极低,不然会爆炸的。烘干吧

网友:
我记得小时候老家浇铸勺子,锅之类的是用煤烧的,用的是砂模。

网友(点评):
呵呵,记得 现在家里一把水瓢还是怎么来的

楼主:
铝应该不会有危险,因为我们金工实习时用的是铝硅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家用烟煤或焦炭加热,用厚壁铁容铝,温度适当高一点,型砂以采用铸造用型砂,也可采用铜铝专用型砂, ...

我想知道,型砂在哪可以弄到。另外,控制湿度,是要偏湿点还是偏干点。像金工实习时用的沙子那样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型砂在哪可以弄到。另外,控制湿度,是要偏湿点还是偏干点。像金工实习时用的沙子那样可以么

型砂可以到铸造厂弄点,顺便问一下搞铸造的师傅就行了,也可以看看他们的型砂湿度。

网友:
有模型找个人搞一下,自己做肯定做不好,尤其涉及熔炼铸造造型,太烦,干扰环节因素太多。废品可是很容易生产出来的。

网友:
小时候有来村子用铝做勺子、刀剑什么的师傅,就用普通的碳火和本地的黄土就搞定了!!!

网友:
前年冬天还在铸锅的师傅那儿猫了一个中午,想起曾经在航空产业基地做融模铸造那会儿了...

网友:
老乡有3相电吗,用315A 以上的普通电焊机,下面一极用石墨做一个小桶,接电焊的一个极,上面用直径8毫米的石墨棒,把铝装在石墨小桶里,直接用石墨棒捅铝,马上融化,很快,没有危险,用多少熔多少

网友(点评):
一般家里怎么会有3相电呢。电焊机更不用说了

网友:
勇气可嘉,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
高中的化学实验课告诉我,铝很活泼!楼主,主要安全!!!

网友:
模型就不要搞铸造了吧,石膏模配上环氧树脂才是做模型的好工艺!

网友:
2

铝粉才比较危险
楼主估计是拿他家的铝锅、铝盆之类熔铝那有啥危险啊,别烫着就行了。
记得小时候,马路边上倒铝锅的师傅,就是用煤炉烧的,那时太小不知道炉子是啥样的。
常常边上堆一大堆砂。如果要求不太高普通的砂子应该就可以,主要是湿度的问题。
听过他们吹牛的,说十来年前在内蒙那边沙漠里开砂矿挣钱,因为那里干燥常年少雨,根本没有干燥设备,挖出的砂往那一堆自然风干,拉走直接就卖给铸造厂了。
挺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高中时也是个军迷,期待楼主的作品早日问世啊!

网友:
楼主好样的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铸造时注意安全,相信你能成功!!

网友:
1,用简易砂型铸造估计也就是做船体,同时脱模也有较大的斜度,比较简单,但船舷、甲板附件等就不能同时铸造出来了,因为家里的条件不允许(首先考虑到经济性问题)。也就是说砂型设计是个问题,不是随便搞一个就完事了的,还有溢流槽一定要有的。
2,铝液温度问题,保持其温度(先不考虑其中的含气量和杂质),同时使铝液在砂型中流动(填充充实),这就是另一个问题,别在浇进去还没到头就凝固了,最后却是废品。
3,焊接是少不了的,因为船上还有其他的设备,不可能只是船体,当然,焊接比较简单,在街上随便找个地方都可以帮你焊一下。
4,铝料问题,建议使用比较纯净的合金(不要弄个什么铝锅熔融,那样含渣较多),买两块铝锭也不是难事。
5,最后处理,成型后的表面处理问题(根据最后成型的形貌再决定)

网友:
补充:铝合金不会有爆炸的危险,但也需要注意,毕竟水在瞬间气化时体积暴升,也会被认为是爆炸,注意就好;镁合金是会产生爆炸和发火的。

网友(2013-01-21):
在家铸造比较牛!

网友:
不错 用焦炭加热  量不大吗

网友(2020-11-17):
很有想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