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头车刀的使用和补偿方法,请教

楼主(2012-11-04):
大家请看,这类加工外圆的圆头车刀经常会用到这两种形式

想问问大家这两种刀具加工时要怎样编程,刀具原点究竟是刀尖点,还是圆弧的圆心?怎样加刀补?刀位号是否都是8号?
以下面的实例向大家请教:系统FANUC 0I MATE  刀具采用R3圆头刀,对刀时以刀尖上的中心点为基准

O0001
M3S500
GOX50 z5
G42 X41
G1 X40 Z0 F0.1
Z-5
G2 X30 W-5 R5
G3 X30 W-10 R5
G2 X40 W-5 R5
G1 W-5
G40 G0 X50
Z100
M30
不知道编程和加刀补的方式对不对,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A:
请问是否前置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否前置刀架?

恩,前置

网友:
我觉得你C刀补和圆弧G代码用反啦,把G42换做G41,G02和G03互换。别的没看出什么毛病,道行太浅,等待别人解答一起学习吧。

网友B:
1 是T3  2 是T8  方向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正解…

网友C:
上手刀,3号象限角。G42,对刀时候,对应X和Z方向。以刀具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手刀,3号象限角。G42,对刀时候,对应X和Z方向。以刀具中心

你是说对刀的时候以圆心为基准?如果是的话编程的坐标还用不用加上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是T3  2 是T8  方向

恩 明白   但是对刀要以哪为基准呢?

网友:
对刀嘛,你还是一样的对法,一个外径,一个端面,得出X,Z的值,在输入刀具半径给补偿里,就欧啦。
编程的时候用半径补偿,把刀具看成是一个点就可以了。understand?

网友:
刀半径补正这东西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只要明白原理就简单了

网友(点评):
大师的这句话太深奥,哈哈。掌握好起点和方向是重点对吗。

网友(点评):
下刀方向是重点,刀尖在工件左或右参造加工中心刀具在工件的左右,不能单纯的造书上所说的左右理解

网友D:
到位号应该是8号 但是加道具补偿时G42,最好是Z轴进刀是加比较好,还有对刀的时候请对道具圆心,
最后建议你用软件编程比较好  又方便又简单  不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位号应该是8号 但是加道具补偿时G42,最好是Z轴进刀是加比较好,还有对刀的时候请对道具圆心,
最后建议 ....

请问如果对刀时对的是圆心,编程时数值还要不要加上一个刀具半径?例如R3的刀车40mm的轴直接输入X40,还是输入X46?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明白   但是对刀要以哪为基准呢?

以前面的面 为Z0 点 然后程序编好了 跑个图 比如你用的3毫米宽槽刀   跑图时Z方向应该是多进去3的毫米 就对了

网友:
输入X40  刀补上 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