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诸问:以下对接,哪种方式好?为什么

楼主(2012-11-04):
打印机的色带是将一定长度的条形带两端对接后形成的环形带。请问,以下对接,哪种方式好?为什么?当α等于多少时,对接最好。

楼主:
我的思路:第一副图,σ1=F*cosα/A,第二幅图,σ2=F/A。所以σ1<=σ2,α角度越大越好。

网友A:
纵向投影长相同,两者纵向抗拉能力是一样的,第一种连接还有横向抗撕裂能力

网友B:
以前我看过一本焊接的书,上面说左图这种方法较好。
虽然理论上说角度越大越好,但是凡事还是取得一个中和的状态比较好,过与不及都不好。
那本书上好像说是45°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接口抗剪能力,抗剪能力好的,第一种好,抗剪能力差的,第二种好。可以画一个单元体,做力的平衡分析。

网友:
左图好,连接长了,就分散了拉力

网友:
这个应该设定一些条件,把拉力,截面尺寸,对接面许用正应力、许用切应力的数据弄一组(理论分析,随便弄一组就行)。

假如对接面许用切应力很低,那么第二种好,因为其对接面上没有切应力,假如对接面能承受一定切应力,而许用正应力低一些,那就应该考虑第一种方法,具体角度,应该能同时满足许用正应力和许用切应力要求,并尽可能留有余量,要根据具体的参数计算才能得到。

网友(2013-06-30):
应是左图好,承受拉力大,变形差,角度在35-45左右

网友:
有角度的比较好,直直的焊应力会集中,且变形大不易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纵向投影长相同,两者纵向抗拉能力是一样的,第一种连接还有横向抗撕裂能力

这个吧

网友(2014-10-01):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看过一本焊接的书,上面说左图这种方法较好。
虽然理论上说角度越大越好,但是凡事还是取得一个中和 ...

45°这个数值是因为材料的最大剪应力发生在45°吗?

网友:
首先分析带的受力方向,布丁能承受力最大的方向,这两者重合起来就行。有时候承载能力也不是唯一的选择标准,一般情况下拉应力喝切应力取的都较大经常用要考虑到疲劳。修补简单也是选择的一方面。

网友(2015-05-28):
我们这边好多钢管对接都是采取45度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