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平面接刀不好怎么办?

楼主(2012-11-04):
用数控龙门铣,铣一个工作台的平面,铣出的接刀缝不好,多的地方能差五,六道。不知是哪的原因。精铣是留的0.5毫米的量。

网友:
对你的整体情况不是太了解,如果是机卡刀片的话,你可以试一试采用一个刀片切削,并且采用圆弧插补形式切削,入刀之前就采取插补形式切入,并且整体切削完后,再溜一刀。如果机床导轨极度差很多的情况下,先检测一下设备,在调整后切削。

网友A:
首先,看工作台的水平,2看反向间隙,3看主轴对工作台的轮表,是不是在2道以内,4是刀具稍微好点就行了。

网友(点评):
照8级工的做,如果不是刀具太差挤出来的台,肯定就是机床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现在的操作工一般不懂机床,估计你说的前三点没有几个会检查的。

网友(点评):
大侠能解释一下什么叫主轴对工作台的轮表,我干的数控卧镗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2楼的仁兄说有在理,但是用一个刀片切的话效率就太慢了,可以采取专用的精铣刀盘,调校好每齿高度,
但是你这个情况,分析多半是机床主轴本身的重复定位精度问题,如果工作台平面度要求高,可以增加一
道磨削的工艺,

网友:
调整机床的精度即可,两个方向的垂直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工作台的水平,2看反向间隙,3看主轴对工作台的轮表,是不是在2道以内,4是刀具稍微好点就行了。

一般都有机修,若是在质保期内的话直接找售后就行。

网友:
2楼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