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r13的轴调质后硬度与强度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2-11-04):
请问各位,轴零件材料为2cr13,轴转速很慢,调质后硬度越高材料抗拉强度会越大吗?会不会因硬度过高使轴容易断裂?

网友:
兄弟,一般来说,钢的硬度与强度成近似正比,但是有一定的条件下,也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如此,
同样一般强度越高,韧性相对就越差,就是通常讲的越硬的东西就越脆一样,
以上是三者之间的近似关系,只是一般的情况下的,

网友(2019-12-25):
强度:局部抵抗破坏的能力
刚度:整体抵抗变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