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这折弯会改变尺寸,如何通过折弯后的尺寸来确定折弯前的材料尺寸呢?

楼主(2012-11-04):
钣金这折弯会改变尺寸,如何通过折弯后的尺寸来确定折弯前的材料尺寸呢?

楼主:
例如图中的那个钢材,假设板折弯后长度100,两边折起的高10,那么怎样确定需用多长的板材呢

网友:
系数

网友(点评):
嗯,看到有个帖子都是说这个的,就是钣金工程师手册,里面写的有还不错

网友:
设计的时候通过设定折弯系数来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图中的那个钢材,假设板折弯后长度100,两边折起的高10,那么怎样确定需用多长的板材呢

俺的理解是,
如果是薄板折死角,原长度为100+10+10-1.5*板厚。
如果是厚板折圆角,你需要给出板厚和圆角半径。

网友(点评):
若果做精加工,铝板厚板折弯以上系数应该是无法应用的吧

网友(点评):
上面写的是薄板的计算公式。厚板不能用。

网友(点评):
哦,谢谢了。应该是这样的,本版有个钣金工程师手册,我下载来看了下不错的。应该是这样噶

网友:
有折弯扣除的
不过平时制作时,薄板的话,一个折角(90度),去掉两个板厚。
厚板的话,按照中性层来。

网友(点评):
是不是去掉两个板厚都可以了么?

网友:
很多因素有影响:
槽口的大小、板材的材料、折弯角度、折弯刀、油压。
好多好多因素。
不同材料,不同板厚的板子,对应不同的槽口、油压,不过工人师傅不可能做到每个都调都换。
根据经验,抠掉板厚,折出来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来去。

网友(点评):
哦,谢谢了哈。感觉你对这行挺了解的哈。再问一个问题哟,就是如果是设计折弯件拼焊一般怎样来设计成形尺寸和材料尺寸的呢,谢谢

网友(点评):
大侠,是这样的。 看折弯件用在哪里,需要保证它的内档尺寸,还是外档尺寸。然后进行设计......

网友:
不要期待有多高的精度哦

网友:
按照中性层不变的规则计算,也可以利用软件自己展开

网友:
钣金折弯一般都用经验公式算展开料,而且各行业的公式都不尽相同。如果你想要薄板加工的公式的话我可以给你两套

网友(点评):
哦,谢谢你哈。我的邮箱137792663@qq.com

网友:
不是精加工的话 直接减去4个板厚就行了

网友(点评):
貌似误差还是挺大的啊

网友:
假如都折90度直角,薄板按内尺寸算,各边相加就行,

网友:
做展开图是搞钣金加工的基本功。。。。。

网友(点评):
嗯,有些复杂的形状不好弯边的,所以必须用折弯。但是这就必须用到预先材料尺寸噶

网友:
成型后的尺寸尺寸相加减去折弯系数乘以弯数,就为展开得尺寸,不知道明白没有,例如折弯成型为30.50.20,折弯为90度,展开得尺寸为30+20+50=100 ,假设板厚是2mm,扣除一般选择3.5所以最终的尺寸为100-3.5*2=93mm。

网友(2014-11-14):
这要看你给的折弯R角,板厚,折弯角度的不同,展开的长度也不一样的

网友(2018-04-03):
钣金最基础的东西了

网友(2018-07-24):
减去系数啊

网友(2018-09-03):
选择WILA产品 精度差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