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柔性攻丝时主轴由攻锥带动自由进给”是说主轴被丝锥带着走吗?

楼主(2012-11-04):
学习柔性攻丝时,看到这么一句话“柔性攻丝时主轴由攻锥带动自由进给”,有点不理解,是说攻丝时主轴被丝锥带着走吗?

网友:
不但丝锥带着主轴走,而且丝锥柄在夹套里还有一定的活动间隙。结构见我发的帖子加工效率高丝锥不易损的通用攻丝夹具

网友:
我还一直以为这种攻丝形式是刚性攻丝呢,那种带两个摩擦片的,要用手压着才能攻丝的是属于什么攻丝?

网友:
一般的攻螺纹功能,主轴的转速和Z 轴的进给是独立控制,在孔的底部,主轴和Z 轴的转速降低并停止,然后它们反转,而且转速增加,由于各自独立执行加、减速就可能导致乱牙(如材料原因突然导致攻丝阻力加大)。为此,通常由装在攻丝夹头内部的弹簧对送给量进行补偿以改善攻螺纹的精度(即柔性攻丝)。
如果控制主轴的旋转和Z 轴的进给总是同步,那么攻丝的精度就可以得到保证。这种方法称为“刚性攻丝”(而不是攻丝的夹头是刚性的,没有间隙的)。这时主轴的运行从速度系统变成位置系统运行,亦可以看成攻丝轴Z轴用了插补,即Z轴每转一圈Z轴移动一个螺纹导程,这样就不回乱牙了。
FUANC中用M29加G84 来实现。

网友:
一般主轴主要输出的是扭矩,转动方向丝锥是不可能带动主轴的。只是在轴向进给方向,主轴是由丝锥带着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