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外壳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2-11-04):
我查了一些网上的一些资料,一般的说法是用cnc将整块铝加工成外壳形状,再做表面处理。也有的说是先做热铝合金锻压,再cnc加工,最后进行阳极氧化和镭射打导电位。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 怎么能做到无结合缝的?

网友A:
挤压以后,局部加工的,

老乔这么玩,就是为了把简单东西玩复杂了,

让别人着急,诺基亚这么玩过,但走偏了,

阿拉详细分析过它们的工艺,挺逗的,

网友:
冷挤后再加工

网友B:
今天听人说ihone5表面“掉漆”问题,有点想不通,外壳材质为铝合金经过二次阳极氧化处理,染色后封孔,染料被覆盖在三氧化二铝里面,我估计是处理工艺问题,不知道社区里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原因?

网友(点评):
所说的掉漆,是由于刮痕引起的!

网友:
转配的时候 用机器视觉 将同一个零件准备七十多个 比较误差 选最小的 然后机械手拿过去装配

外饰件是这样装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听人说ihone5表面“掉漆”问题,有点想不通,外壳材质为铝合金经过二次阳极氧化处理,染色后封孔,染料 ...

我也觉得奇怪,按理来说,苹果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挤压以后,局部加工的,

老乔这么玩,就是为了把简单东西玩复杂了,

挤压的精度足够吗?

网友:
对苹果不了解,我有个同学是做模具的,他们公司有做ihone5外壳模具,那外壳是一次注塑成型的吧!

网友:
如果是金属壳,或者铝壳或都镁合金壳,基本都是压铸出来的,像富士康等大厂用成千上万台钻攻中心加工出来!

网友:
都是用CNC加工中心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包括螺柱,都是一体的。

网友:
挤压品,然后用cnc加工。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是macbook pro的外壳,曾经和人侃过那个东西,后来搜到了视频,果真是整块CNC的。

网友(点评):
对了,说的是底壳

网友:
外壳是用整块铝铣出来的,不过加工机的冷却装置是专用的。

网友:
是整块铝铣的,压铸会有应力释放,尺寸不好控制。总共有几千台cnc做这个。外表面铣了之后再抛光然后阳极。iPhone5也一样。抛光成镜面再阳极。外壳一个都要一百多块的加工费用…

网友(点评):
CNC也会有应力释放呀

网友(点评):
我知道来料是整块平板铝材,CNC掏空的,问了机构的课长,他说是减少应力的影响。我是做电气控制的,知道工序,有些原理还不懂。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一次铣出来的。

网友:
金属或合金的电化学氧化。将金属或合金的制件作为阳极,采用电解的方法使其表面形成氧化物薄膜。金属氧化物薄膜改变了表面状态和性能,如表面着色,提高耐腐蚀性 、增强耐磨性及硬度,保护金属表面等。例如铝阳极氧化,将铝及其合金置于相应电解液(如硫酸、铬酸、草酸等)中作为阳极,在特定条件和外加电流作用下,进行电解。阳极的铝或其合金氧化 ,表面上形成氧化铝薄层 ,其厚度为5~20微米 ,硬质阳极氧化膜可达60~200微米 。阳极氧化后的铝或其合金,提高了其硬度和耐磨性,可达250~500千克/平方毫米,良好的耐热性 ,硬质阳极氧化膜熔点高达2320K ,优良的绝缘性 ,耐击穿电压高达2000V ,增强了抗腐蚀性能 ,在ω=0.03NaCl盐雾中经几千小时不腐蚀。氧化膜薄层中具有大量的微孔,可吸附各种润滑剂,适合制造发动机气缸或其他耐磨零件;膜微孔吸附能力强可着色成各种美观艳丽的色彩。有色金属或其合金(如铝、镁及其合金等)都可进行阳极氧化处理,这种方法广泛用于机械零件,飞机汽车部件,精密仪器及无线电器材,日用品和建筑装饰等方面。

网友:
整块儿铝用CNC铣出来的, 不过苹果外壳的精度很高, 确切的说应该是表面光洁度很高,经过好多道磨削加工的

网友:
一个壳子大概算算几十道工序,还不是一个厂加工的,基本上给你分一两个工序,尺寸公差要求不高,0.05左右,但是壳子边框的表面质量有近乎变态、苛刻的要求。都是显微镜下检查。

国产的机床,世界顶级刀具供应商的刀具,还是不能完全搞定,只能人工抛光局部。据说富士康也是这样的。光抛光的几百号人。不知道真假

壳子材料中国也找不到相应的牌号,国内某厂用的都是日本和西班牙的。

网友(2013-12-22):
在网上找到了mac pro制造过程的视频v.youku.com/v_show/id_XNjI1NTYzMjcy.html
以及对这个视频的讲解duanxie.cn/info/2013115/-23422.shtml
可以看看哈

网友:
为什么某单位一次买1万个刀柄,和20万支铣刀呢(不是一年的量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