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装简易4轴,社友们给个建议

楼主(2012-11-04):
朋友买了台宝鸡机床厂产的vmc850l立式加工中心,配置为16把斗笠刀库,线轨,发那科0i-mate-md系统。

因为产品调整,想加个数控分度头。结果一算费用,连开通4轴功能及电机,还有改装费用,觉得有点贵。再加上他用不上联动,只想简单的分个90度。主要加工军车上的十字轴。

于是,我就建议他买个宏达出产的4工位刀架,转一下就是90度,再做个工装配上去就能实现,并将优缺点都告诉他,他认可我的想法。

附图,大家看看,给提个建议。

网友:
用刀架这种方法等分精度要求高的达不到,我用过宏达的等分回转台精度还行,用来镗孔用,

网友:
如此只要能改装成功当然是没问题的!价格还不贵。实用性又好!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这个方法不错,LZ肯动脑筋,是个好主意。

网友:
精度不高

网友:
采用4站分割器

网友:
装一个4轴,加上AMP的话,怎么的都不会掉下来4W块钱吧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没看多明白,工件在哪装夹呀?

网友:
要求不高直接做个90度回转的工装,不联动的话就手动回转,如果自动回转的话加个液压缸,直接用主机的液压站就行,无非加两个阀.自动的话就要看自制和外买哪个便宜了

网友:
如果真的要求不高,基本刀架都不用买,如楼上说 的,手动或者自己做一下自动都行。

网友:
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分度,步进电机自身带刹车功能,结构更加简单,而且便宜,但承重有限。

网友:
液压的确实不错

网友:
好办法,想知道是怎么控制刀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