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8.0中的草图怎么平移

楼主(2012-11-05):
UG8.0中的草图怎么平移?在  编辑---变换  那里没看见到 ,有会的教教,最好有个图,谢谢了

网友:
ctrl,shift加m,可以移动,点到点,或其他类型,可以选择复制或移动

网友:
ctrl,shift加m

网友:
帮人解决问题这么难吗??????

网友:
草图要平移啊,首先说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意义不大啊,因为移动实体更可靠实用,不说那么多了啊,稍微提示下
UG 的草图中移动命令,应该是移动草图命令,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拉动到大概位置,一种是非精确的。
附件中有视频,自己看下

网友:
用的着那么麻烦吗??约束下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