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在桶上的叫什么?

楼主(2012-11-05):
这个焊接在桶上的叫什么???铁的
不知道是叫管嘴还是管座???

网友A:
看样子就是个普通的接头
NPT的焊接接头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材质的,金属的还是塑料的

网友:
内牙接头

网友:
60度牙形角的内锥管螺纹接头!

网友:
一个美标接头。

网友:
美制3/4寸的内螺纹接头,是钢的还是铜的啊?

网友:
美制3/4寸的内螺纹,有叫梳节的,有叫内螺纹直通的。

网友:
螺纹接头,

网友:
我们这叫“内牙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就是个普通的接头
NPT的焊接接头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材质的,金属的还是塑料的

圆锥内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