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究竟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5):
为什么平板模型那有处错误,我想不明白啊。

网友A:
表示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不清

图中画圈的位置,如果看不到的话,建议你按住Ctrl然后滚动鼠标的滚轮放大。

网友(点评):
右击平板样式,压缩再展开一般就没了。你试试

网友:
看不出,是折弯的延伸量造成的吗?

网友B:
1、你把鼠标移到错误的那个位置,右键点是什么错误;2、你打开编辑草图,你把每一个点和线都看一遍,草图里面有不存在的配合,比如重合或者共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把鼠标移到错误的那个位置,右键点是什么错误;2、你打开编辑草图,你把每一个点和线都看一遍,草图里 ...

你按照我图片中的尺寸画下,看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以前画都不会。

网友C:
是不是过定义了?

网友D:
过定义,草图中就会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过定义了?

根本就没过定义,你不妨画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定义,草图中就会有提示

没有定义,你不妨画画看

网友E:
应该是折弯系数有问题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折弯系数有问题

折弯系数什么问题?

楼主:
其实,这钣金只要先生产这个图的实体后,再折这图圈中30mm除的位置,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这个让我很纳闷,为什么不能一起出来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折弯系数什么问题?

折弯系数你都不知道,你就做钣金?
生成这个零件时,钣金参数栏有个折弯系数或K因子选项,要正确设置。按你的参数实际建这个零件模型,板厚1或3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弯系数你都不知道,你就做钣金?
生成这个零件时,钣金参数栏有个折弯系数或K因子选项,要正确设置。按 ...

想麻烦你帮我画下好吗,尺寸那些都在1楼!然后我想知道你那边会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我的板厚是3的。我不知道折弯系数那出现了什么问题。希望你不吝赐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麻烦你帮我画下好吗,尺寸那些都在1楼!然后我想知道你那边会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我的板厚是3的。 ...

你给个联系方式,我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给个联系方式,我传给你

发私人消息给你了

网友E:
K因子或折弯系数设置正确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K因子或折弯系数设置正确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K因子,找到啦,3Q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我按照楼主的尺寸自己画了一次
没有出错误

网友F:
折弯系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弯系数设置

那同样的折弯系数,1楼和13楼的不同画法,但一个可以,另个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弯系数你都不知道,你就做钣金?
生成这个零件时,钣金参数栏有个折弯系数或K因子选项,要正确设置。按 ...

我现在确定不是那些折弯系数的问题了,你发给我的那个,不管我怎么改都可以,但是我自己画的,参数弄成和你一样的就不行。不知道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G:
圆角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圆角小了吧

折弯角1,或1.5,或2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太清楚问题

楼主:
原因找出来了,是Solidworks版本的问题,同样的画法2011版不论如何都出错,而2008版本却好好的。伤不起啊。花了老长时间下载卸了2011的,装了2008的。

网友(点评):
的确伤不起

楼主:
折腾了大半天,把2011SP0升级到SP5.0终于解决了问题

网友H:
是不是倒角的原因,你改倒角看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折弯角1,或1.5,或2都是同样的问题

你的板厚是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倒角的原因,你改倒角看看

是版本问题,SP0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板厚是都少?

厚3,跟它没关系,是sw2011SP0不好使

网友:
我用2010版本 用lz那个参数没任何问题的 估计就是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
你要问的到底是什么 ??

网友:
不同厚度的钣金,折弯系数不同

网友(2013-12-04):
可能是软件BUG吧 我的也是这样 把30的两刀弯用边线法兰就不会显示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