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打开.step文件 问题求助

楼主(2012-11-05):
一个小型装配体的.step文件,用solidworks转,
首先配合,特征的详细生成,如草图之类的肯定是没了的, 这个我也不需要
在看装配体时,发现部分零件没有,在排除生成step文件时就没有这个零件的可能性外,是不是有可能,
solidworks转化过程中丢失了?
还有部分零件的特征,如孔,螺纹孔等,都没有,只有光秃秃的一个外形。

这个情况下,我该怎么解决,或者说,什么文件可以直接打开step,不需要转化,避免转化丢失信息。

网友A:
用Proe打开STEP的文件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先用别的软件打开一下,看是否是SW的问题还是本身图档的问题

网友(点评):
用PROE打开也是一样的

网友B:
SW的装配体只是调用零件,零件的完整信息并不在装配体文件中。
如果只有装配体转换文件,文件就打不开或打开后不会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roe打开STEP的文件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用PROE打开也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你文件的本身你知不知道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的装配体只是调用零件,零件的完整信息并不在装配体文件中。
如果只有装配体转换文件,文件就打不开或打 ...

打开后里面全是曲面

网友(点评):
让对方把零件文件一起发过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4-08-01):
SolidWorks 2007 为什么打不开STEP文件?不是打不开,而是SW根本没反应,是见右下角显示程序在运行,但两个小时过去了,依然这样.谢谢!

网友:
求助于害怕伏枥老师能帮我解决一下吗?SolidWorks 2007 为什么打不开STEP文件?不是打不开,而是SW根本没反应,是见右下角显示程序在运行,但两个小时过去了,依然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的装配体只是调用零件,零件的完整信息并不在装配体文件中。
如果只有装配体转换文件,文件就打不开或打 ...

求助于害怕伏枥老师能帮我解决一下吗?SolidWorks 2007 为什么打不开STEP文件?不是打不开,而是SW根本没反应,是见右下角显示程序在运行,但两个小时过去了,依然这样.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上能找到的SW2007版本其安装文件比较小,似乎经过简化。以前我用的时候,类似stp这样的文件也打不开。
你给的文件用SW2012很容易打开了,是这样一个东西:

SW高版本的文件低版本打不开,转成的sldprt文件就不上传了,slddrw文件转成dwg格式传上供参考。

网友:
谢谢老骥伏枥老师,虽然没有达到我需要的,但我还是表示衷心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能找到的SW2007版本其安装文件比较小,似乎经过简化。以前我用的时候,类似stp这样的文件也打不开。 ...

用低版本打开高版本图文件,绝对是可以的!方法1本人常用的。
方法1:
用SW高版本打开“装配体”图文件后,点击文件---另存为----文件名最好是用英文,
保存类型parasolid(*.x-t)。
之后再用低版本软件打开你所保存的parasolid(*.x-t)
然后在用低版本保存为装配体格式SLDASM,就可以编辑和制作动画视频。

谢谢害怕伏枥老师的提醒,我啄磨了一上午终于有了结果,将SW2012版本的顺利存为了SW2007版的文件了,
由此也分享给大家.

网友(2015-06-04):
又学到一招!

网友(2016-05-11):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的这个问题 请问大神如何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