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的螺纹,螺距1.5、底孔应该是多大?

楼主(2012-11-05):
不锈钢材质,M10的螺纹,螺距1.5、底孔应该是多大?应该怎么样加工才能减少丝锥折断?我这边加工的时候底孔8.3,但是两个就断了一根丝锥。急求标准尺寸和加工方法

网友:
8.5好了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的机器对攻不锈钢,还有这样的孔很轻松的!

网友:
不锈钢的话要8.6。前提是钻孔标准的。还有加上好的攻丝油。

网友A:
丝锥的选对

网友:
低于M14的一般是外径减去螺距,也可以大0.1MM。

网友:
你有冷却吗???如果你牙的止规要求不大底孔就大点。攻那么大的不加冷却2下就断了主要是发热。

网友:
1、丝锥选择问题,排屑不好;2、可能是钻床转速大了;3、可改为手工攻丝,攻丝一段退出来再攻

网友:
不锈钢材料手攻是很费劲的

网友:
以前做模具装配都是8.5的底孔,手动攻丝的,不知道我这个做法是大众化吗?

网友:
手动攻牙,不锈钢的材质,有点累吧,铝件应该轻松些。。

网友B:
8.5或8.6,涂层丝锥,使用攻丝油。

网友:
这种问题,找资料有标准的,不过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自己给定。

网友:
8.3有点小了8.5左右的更加,要看你是否是手攻丝还是机械的。

楼主:
查过国标,8.376,但是我们的8.3,攻丝的时候根本不行,两下就断掉

网友:
中碳钢加工一般取8。5,不锈钢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8.5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8.5mm

网友:
底孔太小了!!!!!
钻铸铁还要8.5的底孔呢,你这个是塑性材料,应该再大一些。8.6或8.7都可以。
不要看螺纹底孔的小径来选底孔直径,查书。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8.36,对于不锈钢应加大百分之一到二,底孔大概在8.45至8.55之间,具体的要看具体材质及钻头丝锥状况

网友:
要看材质,钢件 还是铸铁的。基本都是8.5--8.6, 也要看你钻头磨得怎么样。如果不保险的话用8.5  然后选择丝锥 有“头攻” 尾攻

网友:
8.36的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丝锥的选型很重要。你的螺纹孔是通孔还是盲孔?材质是什么?丝锥选直槽还是其他的,丝锥的材质以及参数....这就有区别了。

网友:
8.5--8.6,丝锥的后角在砂轮上磨掉一部分

网友:
底孔可以适当增大一点,如果还是断,可以试用一下挤压丝锥,由于不锈钢塑性较好,适合挤压丝锥,别外由于挤压丝锥没有排屑槽,芯部直径就会增大很多,刚性亦好很多,我之前在攻M4/M5时,在不锈钢上都是用挤压丝锥的,

网友:
如果孔数量不多的话,建议手工攻丝,断丝锥的可能就少很多了。
如果批量的话,加大到8.5试试吧。

网友:
8,6的孔,大一点也可以

网友:
8.5   在车床上攻丝,要选择低的转速, 还要有润滑

网友:
当螺纹小于M20时,底孔=大经—螺距。实际中为了避免你说的断刀情况通常会在这基础上在大0.1至0.2.所以你的底孔可以使用8.5至8.7.我们加工的是铸铁的都是8.7的底孔,通止规都是合格的。更不用说不锈钢了。

网友:
M8X1.5的螺纹为标准螺距,加工时采用8.5的底孔,若材料的强度或对螺纹的要求不严,也可将底孔适当的加大,不锈钢材质在加工时比较容易粘刀,润滑冷却时必须的,有条件的话最好采用专用的攻丝油来加工。

网友:
这种相对比较小的螺纹我们习惯是大径-(1~1.1)P

网友:
可选用挤压丝锥,底孔按丝锥上标注的直径(挤压丝锥上标注有底孔直径)

网友:
一般是8.5

网友:
一般固定的话我就打8.6  要求高的话 钢件打8.4  攻2道

网友:
基础知识很欠缺!

网友:
这个问题,还拿这问,好好打点底子吧,1.5的就用8.5钻,不锈钢,粘刀,用8.8攻出来就会被挤压成8
5的了

网友:
攻丝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网友:
切削丝锥8.6,挤压丝锥9.3

网友:
老外的课本上给出的公式是:D-P,
也就是:10-1.5=8.5

网友:
8.5----8.7  小于8.5就很难加工了

网友:
一般是外径减去螺距

网友:
我这边是8.5的底孔,没出现过丝锥断的问题
楼主用的丝锥质量是否过关?
我觉得首先应该考虑丝锥的问题
然后是底孔大小的问题
然后是底孔是否垂直的问题

网友:
我想也是丝锥本身的选型问题

网友:
不锈钢材料您钻底孔8.3,只能说您没经验,
一般材料都是钻8.5的底孔,不锈钢起码8.6啦

网友:
8.5

网友:
应该是8.5的底孔吧,可以采用螺旋丝攻

网友:
我们这选8.5或8.6钻头打底孔

网友:
经验是:外径减螺距得底孔,再就是材质有关,可以适当加减!记得摇臂钻上都有多大丝打大多底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丝锥的选对

有时候丝锥就是坏的:有次急需,市场买了个用,工件直接废了,害死人

网友:
选用好一点的丝锥!调整切削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8.5或8.6,涂层丝锥,使用攻丝油。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丝锥就是坏的:有次急需,市场买了个用,工件直接废了,害死人

所以不能乱投医啊

网友:
M10的螺距1.5  孔径应该是 10-1.5=8.5, 我们厂一般用8.4钻头角度 磨大点,打出来的孔差不多8.5

网友:
你用8.3的 孔径太小肯定断

网友:
底孔8.3太小了,所以断丝锥。
钻到8.6吧。

网友:
8.5的就可以,多加点油,感受多阻力了就回一下

网友:
整点好的攻丝油,豆油,猪油都可以试试。。

网友:
8.5吧,应该加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