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电机,请教

楼主(2012-11-05):
各位大仙:
      请问现在机械上有哪些部位或者说要实现哪些控制必须要用到直流伺服电机呢?就是步进电机或者交流伺服代替不了的地方。谢谢!
祝各位工作愉快!天天开心!

网友:
比如机器人(非工业机器人)领域啊,不能拖电缆的,电池供直流电,对精度又要求高的一般就用直流伺服。据说美国火星车上就有用,一般工业自动化比较少用。

网友(点评):
嗯,非常感谢。只是电源决定的,如果电源没有限制的情况呢?

网友(点评):
交流电机有一个明显的优势是无电刷,直流电机坏除了过载烧坏,一般就是碳刷磨损,所以寿命比较短,不过现在很多无刷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