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的孔大了,如何改小?

楼主(2012-11-05):
如下图加工了一批零件,结果中心孔都大了4-10个丝,有什么办法能改小呢?材料是45#

网友:
如果不需要太大强度的话,可以把孔继续干大,比如半径上再加大3mm,然后下个套进去,套外径与这个孔紧配合.套的内径留余量,然后重新加工

网友(点评):
车大一点,堆焊上去,再去加工下吧

网友(点评):
堆焊不行会造成变形,那整个工件就废了

网友A:
要么上镀层,镀起来,再磨一下,成本能高点,但这么小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点评):
差不多0.4-1mm,电镀估计够呛

网友(点评):
兄弟是 四个丝到十个丝。。看清楚了

网友(点评):
不是0.04~0.1吗?

网友(点评):
0。04-0。1可发电镀

网友B:
表面处理镀厚点就好了!

网友:
跟客户商议一下,中间做个沉台。用冷挤压的。

网友:
最好和用户沟通一下。以上几种方法或换轴。

网友C:
可以用‘刷镀’,找回几毫米是有可能的,

网友(点评):
刷镀层厚度一般≤0.5mm,镀后不加工或少许加工。能做到几个mm吗

网友(点评):
超过0.5mm可以采用喷镀,不过楼主那0.04-0.1采用刷镀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点评):
刷镀是什么工艺呀,大侠介绍一下吧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刷镀是什么工艺,请大侠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刷镀效率怎样?记得以前修机器时见过刷镀,很慢,费时费工

网友D:
1、与客户沟通,另外配轴
2、镀铬
3、镶套

网友:
朋友,可以给个全图或者说下图纸上是什么名称吗?

网友:
估计得报废了,从设计上来看,别人靠这个来保证两端的同轴度的。底面是基准。你大得的太多了,都10个丝了。这个是运动系统的一端,和另外一端肯定有高度要求的,而且还有和负载连接的部份有位置关系要求的,挺麻烦的。

网友(点评):
嗯,是要全面考虑问题的

网友(点评):
下次注意

网友:
大得不多,可以考虑镀层

网友:
刷镀或是冷溶焊

网友E:
丝是多大,谢谢,新人学习

网友(点评):
0.01毫米是一丝,也叫1道

网友(点评):
0.1mm是一丝,一丝=十道

网友(点评):
0.01还是0.1??

网友(点评):
第三个对的

网友(点评):
100丝等于1毫米,0.1是10丝,0.01是丝

网友(点评):
好像各地叫法不同,

网友(点评):
一丝(南方叫法)=一道(北方叫法)=0.01mm,我在北方,周围很多人都认可丝,呵呵,南北交流多了。

网友(点评):
仅有的依赖君,莫要误导了新人哟,1和3是对的!这么基础的就百度吧

网友(点评):
5和7是对的,从下往上数

网友:
表面处理渡铬

网友:
1.镀层
2.加热,冷却后整体收缩。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与客户沟通,另外配轴
2、镀铬
3、镶套

镶套的工时可能大于重做的工时,还是选择报废重做,谢谢多位大侠的建议.

网友(点评):
总算看到一个有结果的帖子了!!

网友:
这个应该看设计要求, 最好跟用户沟通下

网友:
在车大点直接镶套

网友:
看来只能镶套了,其他的不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丝是多大,谢谢,新人学习

1mm=100丝

网友:
镀洛成本比较高

网友:
最好能镀层金属;在就是加热争冷

网友:
车工师傅技术不到位啊,办法是有,但是治标不治本啊,楼上说的都是可行的,看楼主的图是轴承座吧,简单直接的做法就是扩孔镶套。

网友:
刷镀我试过,刷镀层与本体的结合力差很多,影响产品的质量。

网友:
镶套 害人啊 报废明智的

网友(点评):
我也赞成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刷镀’,找回几毫米是有可能的,

如船的主机、主轴等磨损后有用多层刷镀修复的,刷镀多厚看‘需求’和技术,成本核算等,‘界限’主指一般情况。

网友:
加热,整体收缩是个办法,就是会有一点小变形

网友:
刷镀就可以解决了啊

网友:
一般烧焊就可以解决了吧,然后再走丝

网友:
刷镀可以恢复原尺寸,我以前做过。费用不是特别贵。

网友:
用刷镀的办法可以恢复尺寸,我以前做过,费用不是很贵。

网友F:
加热,整体收缩,就是会有一点小变形,你可以先试试!不行在想办法!

网友:
没搞过,我们做大都直接报废了,看来楼主这成本不低啊。

网友:
要求不够滚花,要求高,镀层

网友:
不知道这个厚度是不是正公差,如果是的话,可以试用模具冲压,压缩内孔后再纠正一下尺寸。这样速度也快。
纯粹虾扯的,没试过。

网友:
涂镀,差的少,这问题好解决。大的多就得再干大点,镶堵重新加工了。

网友:
同意在镀层上做点文章,相对来说方便一些

网友:
把孔在搞大点 镶个套去就好

网友:
量大的话,采用配合制公差嘛,该轴!

网友:
把孔加大,再做个镶套,一切搞定!

网友:
如果联接强度不大的话,可以在内孔用洋冲均匀冲些点,试试看吧

网友:
镶过盈配合套,重新钻扩铰。

网友:
人多力量大啊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镶套的

网友:
焊上重新加工

网友:
镀层应该是比较好的,嵌套的话,你周边的距离似乎就没有了----

网友:
如果零件较大,报废损失大的话,可以采取喷涂。楼主的这个件较小,也可以采取涂胶(厌氧胶)方法处理。

网友:
镀Cr成本高,镶套、滚花都需与客户协商。如果价格不高,就报废好了。如果价格高,可以尝试用以下方法解决:1 表面低温喷涂后再加工。2 内表面磷化处理,内孔会变小。3  内孔氮化处理,也会收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刷镀’,找回几毫米是有可能的,

刷镀是正道

网友:
电焊从新 加工

网友:
不知此零件是作什么用的,如果用的地方不重要,考虑是否可以热渡锌,尺寸达到了,又防锈。

网友:
刷镀  可以 价格不贵  这么小的量(0.04~0.1)也好刷

网友:
电镀吧,比较可靠,镶套麻烦很多

网友:
大家的方案好多啊~

网友:
表面处理镀Cr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镶套

几个丝也能套?

网友:
如果尺寸大的不太多可以镀铬

网友:
上面大家的方法,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
镶套吧,相对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几个丝也能套?

扩底孔、镶套、重新钻孔,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扩底孔、镶套、重新钻孔,明白?

哦,我以为有什么技术可以套几个丝呢,见笑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我以为有什么技术可以套几个丝呢,见笑阿

加工现场很常用的一种补救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几个丝也能套?

你真是笨呢,只大几个丝,你不晓得再扩大一些再镶套啊?

网友:
螺丝闷掉重新打吧

网友:
电镀,或加大以后镶套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上的大侠们,镀Cr后还需要加工吗,一般镀Cr后的表面粗糙度怎么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上镀层,镀起来,再磨一下,成本能高点,但这么小应该可以接受

涂层厚度只有3-5UM,不够吧,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
表面处理下  就 可以达到

网友:
和客户协商可以把轴加大一点

网友:
镀,套.报废

网友:
用电焊补一下,然后重新车

网友(2012-12-09):
简单  上边----左右两边===各打一个孔-----攻丝------- 加上3个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
电镀一层

网友:
镶套 虽说不好看 但是很实用 我感觉这样很好的 ,看这个零件不是很大 费就费一个 下次小心是的,我没有事老是费一个小零件 呵呵

网友(2013-01-09):
堆焊,重新加工

网友:
加工再大点镶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刷镀’,找回几毫米是有可能的,

同意这个方法

网友:
冷焊堆起来,成本有点高

网友:
镀层,镍磷合金,单边0.02左右

网友(2013-08-21):
如果是紧配合的话,就在孔里滚直纹话

网友:
刷镀吧,我们这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和客户协商一下,看能不能让步接收。
不管是表面镀层还是镶套,或多或少会影响它的使用性能。
我觉得应该跟客户协商一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配合轴的尺寸或轴承用含油轴承。
做机械还是谨慎保守一点好,该放手的时候也没办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处理镀厚点就好了!

用比孔大一点的铁棒敲一下,

网友:
喷涂可行吗?

网友:
刷镀可以,但造价高。孔是干什么用的?和用户协商一下,也可加下温。空就会变小,但可能引起别的变形。

网友:
镀层和镶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热,整体收缩,就是会有一点小变形,你可以先试试!不行在想办法!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刷镀’,找回几毫米是有可能的,

刷镀可以的,我们修过孔,但是没你那大。效率也可以的。刷镀就是针对特大件和修复用的镀层,镀镍镀铬都可以。

网友:
我看,冷挤压比较好,简单实用、成本低,而且我曾经看车间师傅干过,效果还挺好的。

网友:
回个火试试!

网友:
孔到底多大,可以的话用氩弧焊堆焊,重新加工

网友:
在做大,加衬套,孔与衬套过盈配合

网友:
与客户沟通,加大装配的轴也可以试试。

网友(2013-11-11):
内孔加热 自然冷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刷镀’,找回几毫米是有可能的,

我知道一些刷镀,之前公司给小松做的挖斗上面的孔做大了0.3,又不能报废,就请专业做刷镀的两口子来,有一台加热的小设备,输出端类似于阴阳两极,一端连接零件,一端手拿着可以加热的棒体。等棒体加热后,在上面放些药水,手拿着不停的在内孔内转动,表面就慢慢形成了镀层了。

网友:
只大4-10丝可以用电镀Cr的方法改小孔径,表面要求不高的话,将孔的两面打遍变形后铰一下孔径。

网友:
用镀Cr的方法,或将孔的两边打扁后铰孔。

网友:
改图纸最快。。。。

网友:
照配,如果轴不是外购件的话,轴根据孔尺寸配合做。

网友:
镀鉻后再磨

网友:
几丝,协商更改下配合尺寸,轴大点强度高。其他修补的方法对客户双方都不好

网友:
最简单最节省成本的方法,样冲把空内壁卯点。

网友:
丝,一般南方用;北方用道,是0,01mm

网友:
焊住磨平在加工

网友:
自己坐在办公室分析是不行的,要找客户沟通,说不定客户对这个公差要求不严就直接收了。如果还有其他垂直度、位置度等方面的要求就只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