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用solidworks怎么画?

楼主(2012-11-05):
三通的画法
????solidworks

网友A:
直径不同,过渡处我想想……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点评):
不看LZ图纸,夹角60度。

网友B:
画了一下,一分钟搞定,先画三条线按要求标注,选择夹角为150度的两根直线根据管径材质做结构成员,另外两条直线重复命令,然后剪切,完成。

网友(点评):
公司电脑加锁,不能上传图片,不好意思啊,还可以建三个面然后拉伸剪切,时间稍微多点,也可以画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种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了一下,一分钟搞定,先画三条线按要求标注,选择夹角为150度的两根直线根据管径材质做结构成员,另外两条 ...

刀谢刀谢,我试试先!

网友(点评):
同樣的管徑還可以,管徑不同不行噢!

网友(点评):
大哥,你害我想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不同,过渡处我想想……

嗯嗯,不急!

网友:
做个实心的然后抽壳,那三个画出对称轴分别旋转合并实体

网友C:
铸造的管和焊接的管的建模是不一样的。

网友:
没看懂,好多年没做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造的管和焊接的管的建模是不一样的。

那差别在哪里呢?

网友(点评):
焊接管建模容易很多

网友D: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对不对

嗯,就是这样的,我用放样的方法画的,感觉你这个方法更好!

网友(2013-08-08):
09版,画不出来呀
怎搞的?

网友:
楼主这图是一大两小和你们那不同。

网友:
高手太多

网友(2015-07-12):
可扫描设计的。

网友:
利用高级扫描技术

网友:
有了三通的概念,依樣畫葫蘆隨手做個四通

网友(2016-12-03):
引用 网友B:
画了一下,一分钟搞定,先画三条线按要求标注,选择夹角为150度的两根直线根据管径材质做结构成员,另外两 ...

能展开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