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带载磨损后的颜色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05):
产品适用的蜗轮蜗杆传动,非标模数2.32mm,蜗轮60齿,蜗杆分度圆直径18.4mm。设计瞬时过载为480Nm,实测为480-520Nm。润滑油采用普通的蜗轮蜗杆油。材料蜗杆40Cr,蜗轮铝青铜。实际测试三组,大概运行了200圈,其中两组可以带载到500多Nm的蜗轮蜗杆,蜗轮表面稍有磨损,属于正常,带载到480Nm的蜗轮蜗杆,温升很高,拆开后蜗轮表面发红,暗红色,有灼烧的痕迹。

请问出现暗红色的原因有哪位大侠可以解释吗?是出现什么样的氧化物,或者别的才出现这种颜色?

网友:
氧化铜?好象是红色的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涡轮蜗杆啮合有问题,运行中过载发热,铝青铜表面出现氧化现象,现成了氧化亚铜,涡轮表面呈砖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