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20Mn23Al选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2-11-05):
近期有一批加工活:要求将30厚,2600长,50宽的20Mn23Al锰板两面铣平。公差什么的都没问题,关键就是材料,我用了很多型号的刀具,但是效果不理想,合金刀头报废率太高。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无磁隔板?没接触过,学习学习,等大侠!

网友:
什么叫“合金刀头报废率太高“?能说详细点吗?
请问你都用了哪些铣刀,参数如何,寿命怎么样?这些你都做了详细记录了吗?

网友(点评):
我用的盘铣刀,装合金刀头,具体型号忘了。一开始是加工不锈钢的刀头,后来换成加工硬质材料的。平均一块板得换3-4次刀头,而且,刀头全部报废,不能再用了

网友(点评):
你的材料宽度为50,应该选用80的铣刀,加工钢件的刀片;既然公差和粗糙度都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粗加工铣刀盘,刀片不要选太锋利的;最少应该连续加工10-20块板不用更换刀片刃口。

网友(点评):
哦,刚才算错了,你是两面都要加工的,那么加工一个工件的长度是5.2米,正常情况下,如果刀具选择的合理,每换一次刀片刃口,应该可以加工2-4件不成问题。不知道你这无磁钢板的材料和普通钢件相比有何特殊。

网友(点评):
这材料很让人头疼!!柔中带刚,通俗说就是很硬的不锈钢材质!

网友:
学习一下,等高人

网友:
高手没有出现呢?

楼主:
期盼高手中~~~~~~

网友(2013-04-09):
您可以选用我公司的刀具,也就是PCBN刀片,效果很好。如果您公司用量要大的话,我们可以免费带刀去试。QQ917356007手机号是13613269361.我公司名是《北京沃尔德超硬工具有限公司》。性价比高,刀具耐用我们有几款加工淬火钢、模具钢、和灰铸铁的刀片材料,寿命长效率高、尺寸稳定性好,试试如果不好用的话我们不收费,对您是没有什么损失的,想了解找我,我们公司最近想做终端客户,价格订的比较低。是大公司产品,没事的话可以到我公司网站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