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油泵:油中充满了铁屑,工件无法清洗干净

楼主(2012-11-05):
现有工件用加工中心切削完以后,在油池里晃动工件用油浴清洗其粘附的铁屑,时间久了以后,油池里搅动的油中充满了铁屑,再也无法把工件清洗干净。

现在的方案准备将用过的带铁屑的脏油用泵抽出,在外置的过滤筛过滤一下(注:可以容忍非常微小的铁屑,过滤的筛可以设定目数),然后将油再回用。

现在的问题是选用什么类型的泵可以耐铁屑碾磨以及不堵转,初步想用叶片式液压泵,估计使用上会有点问题,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下能用在这种场合的泵吧。

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直接用磁铁把铁削吸起来啊,这个多简单啊,要不就找个小河里逮鱼的躺螺丝的推网去推一下,保证大把铁削都捞上来了啊,干嘛要用泵呢,泵还要用电,你这油池打上火花的话引起火灾就死翘翘了

网友(点评):
涡旋泵利用涡旋原理制造,叶轮高速旋转,在特殊设计的泵腔内形成强大的涡旋流,能够将含有杂质、渣浆、切屑的流体顺畅排出。

网友:
选个离心泵吧。

网友:
你的方案头绪有偏差,找不到你要的泵,建议你研究一下滤油小车过滤原理再做决定,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大家!我会找一下泵的生产厂家询问一下注意事项。

网友(点评):
可以用个水车把油拉上来。

网友A:
油池里放磁铁吸铁屑,看情况清理磁铁。
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了,你这个方案是很好的思路,可惜加工不锈钢就不行了。

网友:
你把带油的铁屑在甩桶里甩几下不就解决啦。我们这滚齿机上的铁屑都是这样把油甩出来后又添加到滚齿机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池里放磁铁吸铁屑,看情况清理磁铁。
供参考。

高见,叶片泵用在液压上的,用在这里可能容易坏

网友(点评):
这不是我的方法。有个德国的关于液压的视频,是这么说的。

网友:
其实我建议,先让油进入一个大一些的池子  在池子底部根据加工材料 放置磁铁,甚至什么都不放也可以,只要池子够大

让含有铁屑的油在池子中静置一段时间,另外一边再用普通的离心泵从池子中抽油  也是一种简单的解决办法。

这个方法最大的缺点就是池子越大相对流动越慢 效果越好。小池子没有什么用。

吸铁石就是催化剂,也是不错的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目前的空间限制,无法再放置更大的油箱。

网友:
齿子多大?可以的话,池底挂拖链托板,拖板底下固定磁铁,磁铁不随拖链移动,拖链拖铁屑出水池外。

网友:
一点想法,依据工件大小做油道,油在里面流动,分别在油道上游和下游加过滤,通过油泵完成油的循环。

网友(点评):
目前的设备已经定型,所以无法使用此方法了。

网友B:
用毛液压泵!!水泵就行,普通的离心泵,如果你怕堵,就用抽污水的离心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毛液压泵!!水泵就行,普通的离心泵,如果你怕堵,就用抽污水的离心泵。

不知这个泵的密封是什么材料的?是否耐油啊?需要确认的。

网友(点评):
放在水泵不是也不漏水?放在邮箱顶上,漏点也不是问题

网友:
做2个容器,都充满油。先用容器1。如果容器1中铁屑太多,就用容器2。用容器2的时候,处理容器1中的油。容器1的油处理好了,就可以再次使用了。

网友(点评):
目前考虑增加一个油池,一个是原来使用中的池子,一个是新增加的处理铁屑的池子,处理完以后的油会返回到上个池子,与您的方案相同。

网友: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可以借鉴一下养热带鱼的那种过滤方式,在油池上方放一个小型装置,害怕伏枥说的那种离心泵就好,小功率水泵就好,主要任务的把油提升到你的过滤装置里去,过滤装置里可以放置一些滤棉(直接用养鱼的那种滤棉也可以试试),另外再放一块磁铁(或者是磁性分离器),油经过简单的循环系统可以保持油的清洁度(像鱼缸里的水一样原理)。另外建议你的油池分开,一种是粗洗,另外的一种是精洗,可以直接用过滤过的油液清洗就好,要有沉淀池,简单的装置,定期清洁一定可以省很多的费用,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杭州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的方案很好,我会在设计中考虑一下此方法。

网友:
点子好多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侠分享经验

网友:
化工用的不锈钢质材污水泵可以耐一定杂质,还不怕酸、碱,油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用隔膜泵

网友:
你就没考虑下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
多简单的事情啊...超声波清洗一下然后在进油池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前道是CNC加工中心,拿下机床就放入框进行油浴了,超声波与否是客户自己决定了,再说也会增加成本呀。

网友:
   可以像磨床水箱那样分隔油池过滤吗?

网友:
排油口是否加个目数细点的过滤网,,不行的话在加上个 强磁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