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德H机能的4WE6电磁阀,请教

楼主(2012-11-05):
中位时和油缸差动连接,油缸在重物作用下伸出,流量9L/min,为什么电磁阀P口和油缸有杆腔有5MPa压力。请金枫液压厉工和贝贝老师解答。

网友:
中位到底是H机能,还是差动连接。

网友:
1 首先H机能并非差动连接。- |# y$ |* Z1 l! y0 D
2 油缸在重物下伸出,在不考虑液阻的理想状态是自由落体,为了减缓重物下降速度,所以必定会给回用一个液阻。所以有杆腔会建立起压力。这个压力约等于负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