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垂直度标法有没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05):
帮忙看下这个垂直度标法有没有问题
如图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常规标注方法应是中间的孔加上个尺寸,然后垂直度的箭头与该尺寸线对齐,也表示指向轴线!

网友(点评):
如果轴线我理解的是圆的轴线,本例中圆只有外圆,而楼主得意思恐怕是槽的面对A的垂直度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都是这样标的

网友A:
正规标注应该不是这么标注吧。不过看得人一般都能理解。应该也可以改用端面全跳动来表示。

网友B:
个人觉得,标注得不算正规。且楼主问题也没说清楚,你要说明你此孔的作用有多大。
轴线对于平面的垂直度,它可以360度产生垂直误差,如上图所示标注只能控制其轴线在两平行平面内的垂直度。另一方向则为自由。
如产品需要其360度都能控制其垂直度误差则需在0.05前加注Ø符号。

网友(点评):
晕,直径符号怎么成了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标注应该不是这么标注吧。不过看得人一般都能理解。应该也可以改用端面全跳动来表示。

端面全跳动如何理解啊,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标注得不算正规。且楼主问题也没说清楚,你要说明你此孔的作用有多大。
轴线对于平面的垂直度, ...

本意是360度垂直的,应该加个∅

网友(点评):
赞同你的看法。如果360度垂直那必须加直径符号。

网友:
观摩中,这标注方法感觉有点别扭。

网友:
应该标在尺寸线上   并应该加个φ

网友:
标法没有问题 但是一般都不这么标

网友(2015-07-28):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标注得不算正规。且楼主问题也没说清楚,你要说明你此孔的作用有多大。
轴线对于平面的垂直度, ...

对,应该加注直径符号

网友(2015-09-09):
与其这样标注垂直度不如标注端面全跳动呢

网友:
标注没有问题

网友:
用于限制被测要素对基准要素的垂直误差,距离为0.05,且垂直于面A的两个平行面之间的区域,这个时候不加直径符号,当你想要被测要素垂直于基准面的圆柱面内的时候标住直径符号。

网友:
这样不需要标垂直度的吧

网友:
有问题,应该标到尺寸上与尺寸线箭头对齐,才知道你要求的是哪个要素的要求

网友:
不同的要求,标法不一样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有问题,你是要外圆满柱面垂直,还是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