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加快产品设计方案转化到图纸的速度

楼主(2012-11-05):
 一直以来有这个问题,就是方案转图纸的速度慢,总是在画图的过程中发现设计方案还有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有时候往往都准备把图纸交付出去了还能发现设计上有不恰当的地方,这时候改起来涉及面就很大了,之前的明细栏整理,尺寸标注等等细节都做了无用功。时间紧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发现的,往往磨着磨着就能发现新问题,有涉及到方案的合理性,也有尺寸配合的一般问题。如何能培养出比较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纠错能力?比如方案整理时能比较快速地有条理地得出最合适的方案,制图时能按部就班地理一遍,尽可能不放过每个细节?最主要的还是前者。这些能力必须经历多了才能具备么?或者是有一套设计原则可以遵循,有查漏和检错的功能?希望大神们指点下,可能非标设计的大侠们比较有经验。

网友A:
一个就是经验,据一个例子,多大的轴,多大的齿轮,怎么受力的,头脑里有数据,当然一次就玩到位了,没有经验,就只能多实践,没有其它办法,

头脑要有一些数学模型,特别是牵涉液压,自动化的对象,要有一个清晰的数学模型,否则一定会改来改去,凡是多次修改,反复修改,怎么都搞不定的,就是脑袋里没有那个模型,特别是数学关系式

再就是要有人跑腿,这个对于一个公司特别重要,你给人家画着方案草图,讨论着技术方案,有几个厉害的给跑腿,当场就可以出计算机图,这就有了方案,这些家伙甘心情愿给你跑5年腿,你放他们走,给他们一些生存的资本,这些家伙就可以闯荡四海,极高的收入,你再找新人给跑腿,

其它就没有什么了,

我30岁还给人家有名望的做‘助理’呢,那时计算水平早就超过他们了,但你要有尊敬前辈的意识,前辈与外国专家谈判,你坐边上,作助理,翻译不过去的东西,你说,老外问细节了,你替人家解答,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更迭,

都玩遍,你就懂了,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的建议由浅入深,又以管理的角度分析问题,真的受益匪浅,非常感谢您!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谢谢

网友(点评):
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做设计啊!

网友B:
想要速度的话,经验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比如,你曾经做过类似机构,那么,具体零件的尺寸恐怕在你脑子里都有数,这样,稍微改动,直接从库里调用标准零件进行组合就可以。如果你没有经验,那你就得从头开始,一点点计算,什么强度啊,速度啊,传动比啊,等等等等,这个计算过程,恐怕花费的时间跟你制图的时间是一样多的,甚至更多!再比如,如果你有经验,什么跟什么配合,公差是多少,脑袋里都很清楚,直接查值标注。如果你没有经验,那你就得查手册,先确定该用什么公差配合,然后再查值,这又是一个时间差。

网友:
楼上是高人啊

网友:
看来还是得多积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就是经验,据一个例子,多大的轴,多大的齿轮,怎么受力的,头脑里有数据,当然一次就玩到位了,没有经 ...

确实遇到点新东西,以前算零件,部件有模型,这次遇到个钢结构焊接的工作台,原工作台因负载加大,承载能力不够需要加强,需要加入辅助的结构。图中的灰色部分算是现有结构,下面金属色的就是附加结构,遇到个麻烦事,原来的工作台中间有圆孔用于检修的,辅助的这个结构如果不用通梁,那就对工作台的加固没有起多大作用。中间检修孔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另外由于整个钢结构已经超宽(原工作台也是half制作,拼装后销定位用螺栓联接),需要拆分运输(目前计划拆成两部分,如下图),去现场拼装,这里就带来了新问题,现场焊接变形如何处理,图上用于承重的六个点要求水平高度一致,现场的条件有限,除了打磨还能用什么办法解决?把承载用的那块钢板和附属的筋板去现场焊接?
第三个问题,原定位承载用托台(上面六个)是由键固定在圆台面上的槽内,承受传递到负载上的扭矩。(负载是管子,重约60t)经过计算(负载转矩+启动转矩)得出最初设计用的键强度富余非常大,材料用的是45钢,上一个版本的同事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把材料改成了235钢,对于这种情况是换材料合适还是缩小键的尺寸合适?工作台面上与键接触的材料是235钢

网友(点评):
转台应当设计成柔性的,可以分6件拼装,中间留孔也没有问题。关键在支承。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指本有关的资料可供参考的?钢结构的设计很陌生

网友C:
第一:基础知识的掌握。很简单的比方,做机械都会用到螺栓。螺栓的常规等级,基本规格,螺栓的基本尺寸规格和规律,旋入深度等参数。熟练的工程师基本上都熟记在心。如果临时去查手册就会很慢。
第二:你所从事的专业所必须的基本规律和设计所必须的技能,必须熟练掌握。这是最基本的。
第三:什么是经验。你在工作中的错误(谁都会做错事)和失误,记住了。别人和同伴的错误页记住了。并能够在事后明白为什么会错。
做到这些,就自然会功到自然成,事半功倍就是指日可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速度的话,经验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比如,你曾经做过类似机构,那么,具体零件的尺寸恐怕在你脑子里都 ...

确实有点新东西混在设计里面,组合之后的情况变复杂了,就缺乏处理的经验了。一般零件的单个设计还有谱,涉及的知识点多的时候就困扰了,比如选材和热处理对材料的加强,不常用的合金材料的热处理经验就没有,这个时候到底是选好材料一步到位还是选差点的材料用热处理的方式加强。还有加工方式的问题,前不久弄个钢丝计米轮,考虑到磨损问题采用像镶齿的齿轮那样的做法换外部摩擦部分,因为是薄壁件,直接车削和铸毛胚再车削选择不好,因为考虑成本的问题;之后的热处理容易变形。。。对于如何选择比较经济同时能实现设计目的加工方法一点经验都没有,如何去学习积累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基础知识的掌握。很简单的比方,做机械都会用到螺栓。螺栓的常规等级,基本规格,螺栓的基本尺寸规格 ...

 您说的第一点大致上有数了,涉及到标准件的重量时还需要翻一下手册,以前就发现跟老同事的差距就在这,人家不翻手册,我这搞点设计桌上跟杂货铺一样的摊资料,效率也不高;有问题随时问身边的前辈,现在觉得有时候自己深入思考下能掌握得更好,再解决不了再问效果更好,为了这个我特地换了个位置。
 第二点常用的公式也必须记住么?有时候能翻的用过了就忘比如受弯梁的挠度计算公式,那么多情况记不下来。想问问前辈们记公式记到什么程度?
 第三点一直在整理,出完图结束一个任务后都会整理下遇到的问题,分门别类好几个本本,工作改进,软件使用,出差反馈等。尤其是老产品的改进随便拿一个出来都能深入,有时想想幸福,有这么多实际问题可以思考,有时想想特痛苦,往往搞到一定程度搞不下去了,因为图纸封闭,原始设计数据缺失,自身能力(如数学力学模型提取计算,电控自动化)欠缺等等。只能慢慢磨了。

网友:
真没啥好办法,全是靠经验的积累,经验能很大程度上提高效率,一两步到位,要是碰到不熟悉的领域就只能祈求身边有一群牛人可以问,比如998大侠。

网友(点评):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诚不我欺~

网友(点评):
哈哈,还是老人的经验多,如何让新人快速吸取呢?

网友(点评):
学习有个方法论,学的时候不问为什么,用的时候不能不问为什么,做到这句话就行了。

网友:
都是大侠,看了受益匪浅了,谢谢。

网友:
复杂的项目,设计方案和图纸评审阶段一定要几个人反复讨论。一个人去做精力和经验都太有限,不可能能注意到所有的细节,人多是非常有优势的。

网友(点评):
非常同意这点,所谓团队力量,一个人可能考虑不到所有点

网友:
要达到熟练,就要多练习,做多了,自然就快了

网友:
学习了,998,很多朋友都说得很好,多学习前辈的经验,机械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

网友:
我们也有类似经历,现在公司在总结经验,基本确定一下几点,第一,方案确定后必须进行细节探讨,如承重、扭矩、转速比等。第二,明确分工,有采购标准件的,有专门联系外协的,有出图纸的,有总工负责技术指导。第三,把产品设计分为几部分,确定先后顺序,集中加工及时装配,在装配中发现问题及时更改。

网友(点评):
设计较大时,方案需要开会讨论,较小的时候就靠自己了。同样的小设计从方案到制图都是自己的。装配在三维中完成,等做成品出来就是现场改了,或者工厂试拼装的时候改。

网友:
这样就需要楼主基本功扎实了,三维装配小弟不熟,但基本公式公差应该没变化。

网友:
还是好好的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基础知识的掌握。很简单的比方,做机械都会用到螺栓。螺栓的常规等级,基本规格,螺栓的基本尺寸规格 ...

很到位,新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认为做好机械设计,主要的是基础知识掌握牢固,工作经验丰富,总结、积累和举一反三。看来只能继续学习了。

网友(2013-07-26):
经验很重要,前期方案需要尽量考虑到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