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最近在用三维软件设计一个拖把清洗装置,参考了下市面上的产品,感觉有一个疑问。就是拖把插入一个类轴的结构后能够实现比较快速的旋转,想知道这个是类似滚珠钢丝的结构吗,还是其他的什么原理。本人菜鸟一枚,希望大家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在回答问题前,我想请教楼主几个名词问题:1,类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2,滚珠钢丝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其实你可以说的更直观些,最好打个比方(比如类似什么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回答问题前,我想请教楼主几个名词问题:1,类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2,滚珠钢丝是什么东东?

不好意思啊,应该是滚珠丝杠,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东西,然后那个类轴的结构仔细看了看也不是轴...我不是机械专业的(大机械类的),然后机械学的也不好,词不达意还请见谅...我放个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可以说的更直观些,最好打个比方(比如类似什么什么)

这个我觉得我描述不太清楚...就是拖把向下运动(有一节收缩了),接触地下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旋转,而且速度很快...可以看看回复的图片..感谢回帖

网友C:
我想:下面应该是相当于一个摩擦离合器的东西,下压后通电,然后带动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下面应该是相当于一个摩擦离合器的东西,下压后通电,然后带动旋转

好像这个装置本身是不需要电的,不过你说的应该也可以实现

网友:
应该和小孩子玩的飞的东西类似,一根类似滚珠丝杆一样的东西,用手沿着杆的方向用力,那个圆的像扇叶一样的东西就飞起来了 (应该叫竹蜻蜓吧!小时候玩的东西现在改进了,现在应该还叫这名字 )

网友:
购买类似的产品,然后分解,学一学BYD汽车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