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呢,废5件!国内的热处理!

楼主(2012-11-05):
这么个简单的东西,已经废了5个!根据图纸简单分析下:外圆Φ240(-0.05~-0.165),光洁度0.4;内圆Φ220±0.023,光洁度3.2;厚度163(0~-0.1);备注:外圆Φ240研磨抛光,淬火硬度HRC≥45°;工艺:购45#管子→调质→毛刀,半精车(外援留了单边40丝余量,内孔留了单边50丝余量)→淬火→磨床。
现问题:1.淬火后内孔变形较大,有1件有1mm左右的变形量!2.到磨床后外援又有变形,椭圆。
个人觉得,以上问题热处理厂都可以解决(淬火变形量,热定型等等),对方就是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方案!

网友(点评):
薄壁件的热处理变形从来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建议改用合金钢材料,采用油淬,或者真空淬火;另外,HRC45不算很高,可否考虑调质后做精细车磨加工。

网友A:
套类变形大,未必都是热处理的问题,不能都责怪热处理,要从材料找原因,我就这样,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不能找单一的问题,否则你怎么玩都玩不过去,

从材料一路找过来,看到底什么问题,这才行

网友(点评):
非常赞同998大侠的意见。

网友(点评):
我对很多家伙说过,不知道原始材料的状态,就甭往下说热处理,说了是白搭,一个环件,可能是钢板切割的,无缝管下料来的,也可能是薄壁锻件,加热就变形,但来源不一样,变形规律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点评):
赞同 我们公司用45#做辊子 后来经常出现辊体跳动超差现象, 各种材料热变形程度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赞同。另外如果材料预调质下,说不定好些

网友B:
直接热处理到硬度后再切削加工呢,光洁度也会很好的呢。

网友(点评):
刀子难受啊

网友(点评):
这只能等技术进步到造金刚石跟烧瓷器一样容易,估计到时候连切削液都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热处理到硬度后再切削加工呢,光洁度也会很好的呢。

热处理后切削,硬度大于45HRC,刀子受不了啊,费刀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类变形大,未必都是热处理的问题,不能都责怪热处理,要从材料找原因,我就这样,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不 ...

首先谢谢998大侠的分析回复,倍感荣幸,大侠说的一点没错,但我们已经分析研究过,材料问题被我们排出了。

网友(点评):
完全排除材料问题以后,就找炉子问题,温度控制问题,炉子问题比如加热不均匀,升温曲线不合理,都有可能,找到问题根本原因,肯定就解决了,你这个不算大,我玩1米多的大圈,从锻造玩过来,一样是合格的,

网友(点评):
调质毛刀后检查圆度和同轴度呢?

网友(点评):
材料是均匀度的问题,还有就是调质后再加工,最好是毛车后,自己拿出去真调质的;件大,初车后长时间保温去应力,有利于控制淬火变形。后面淬火技术应该很成熟,找个好点的热处理厂说清楚盯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处理后切削,硬度大于45HRC,刀子受不了啊,费刀具啊

不符合正常工艺啊。

网友(点评):
的确不符合,这样脆性太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998大侠的分析回复,倍感荣幸,大侠说的一点没错,但我们已经分析研究过,材料问题被我们排出了。 ...

所以,这才是症结啊!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45#,860正火,840淬火,300回火,HRC 48左右。
你这么大的圆形工件,变形30~50丝很正常。
只要工艺符合,回火时候撑变形,就可以。

网友:
粗车之后是否加上去应力退火,变形小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符合正常工艺啊。

热处理之后顶多也就是研磨了
切削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磨量留的少呢?

网友E:
成本怎么样?成本允许用真空气冷试试。

网友:
半精加工之前加一道去应力退火

网友:
现在连国内厂子都敢说以车代磨了,工艺进步这么快,可以试一试。
华菱这方面不是做的挺好的么,国外肯纳估计不划算。总比你零件报废强啊。

网友:
让热处理厂家一定要校型,变形控制在0.5以内再磨。

网友:
既然车工之前已经调质处理了,为什么后面还选择淬火,如果不是真空淬火的话是很难保证淬火后不变形的。看看这个产品的使用环境和要求,如果是耐磨要求的,可以试试换个低温热处理工艺,比如氮化,增加表面硬度,且不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处理之后顶多也就是研磨了
切削是不可能的了

嗯,上面工艺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本怎么样?成本允许用真空气冷试试。

就几个...

网友(点评):
真空加热吹低压氮气,我用过,变形小,热处理组织状态好

网友:
就几个?那还喊什么啊。热处理后变形是正常的,不变形是不可能的,当然可以想办法来减少变形--------前提是掏得出钱来

网友:
给个流程:下料---粗车---调质---半精---真空淬---粗磨---精磨,从一定意义上讲,虽然看似简单,但应该属于薄壁件,另外45钢,淬火要求HRC45以上的话,那回火温度就不会很高,所以在磨削的时候要注意粗精磨分开,注意应力释放

网友:
个人觉得是工艺安排上面的问题,不能按照批量的思路习惯去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处理后切削,硬度大于45HRC,刀子受不了啊,费刀具啊

是啊,热处理到位后太难加工了。

网友:
基础工业啊~~~

网友F:
有时候原因简单的可怕:说不定就是没工装叠放造成的

网友:
楼主可否试下粗车成型后,往孔内加圆棒塞实后再热处理去应力后拆下来再经过粗精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热处理到硬度后再切削加工呢,光洁度也会很好的呢。

确实是废刀子,冬天乙炔切割的45号刚扔到雪地上凉,再上铣床就吃不动刀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薄壁套零件,也是淬火后和精磨后变形量很大,攻关时主要考虑的是材料的质量和怎样去应力。
但还是没有解决。最后外委给轴承厂家了,来的活,精度很棒。

网友:
管子下料后正一下火,应该会好些。

网友:
很薄的套子,我想和热处理没太大关系吧。更多是材料本身,和加工工艺的问题。

网友:
薄壁件的热处理,是比较难的。最好用等温淬火。

网友(2012-12-10):
引用 网友B:
直接热处理到硬度后再切削加工呢,光洁度也会很好的呢。

估计市面上一般的硬质合金的刀子削不动,这样的话,成本会大大的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原因简单的可怕:说不定就是没工装叠放造成的

请教一下,什么是工装叠放啊。。。

网友(点评):
不是工装叠放,是没工装造成的工件叠放在一起。

网友:
这样的件,拿到国外做热处理也难保不变形。调质变形是正常,不变形我觉得倒少见了。要不就去做真空调质试试。不过价格贵死,还不如费点车刀了。

网友:
热处理厂不该接这活.45钢的薄壁件给了多少磨量?油淬硬度难保,水淬变形难保.

网友:
可以车的

网友(2013-03-02):
这个件是工艺设计的问题。
没有淬火开裂还算是不错呢,油冷的硬度估计是达不到技术要求的。
建议:钢管下料后直接水冷淬火,然后半精车加工,再磨加工,OK!

网友(2013-04-23):
1.5mm直接磨削,45很好磨,就那零件1432加个一个孔,不超过30分钟,就是你那硬度油粹的能达到吗?

网友(2014-12-30):
采用是什么淬火方式?

网友:
45是调质钢,想淬火硬度HRC≥45°,此材料不合适;
工艺:购45#管子→调质→毛刀→去应力退火→半精车(外圆留了单边40丝余量,内孔留了单边50丝余量)→淬火→磨床。

网友:
题外话,是不是应该把公司名字打上马赛克。╮(╯▽╰)╭